[3D机/KT机] 求救遥控天7遥控设置

楼主(2017-03-01):
各位大神帮帮新手,飞F3P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遥控

换不起啊

网友B:
我的天7用了4年了,还在服役。ex负40,副翼,升降,方向,都一样,油门不调。

网友:
什么都不用调,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对这个问题头疼过,后来发现只要练好条件反射,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多练习模拟器就行

网友C:
翼面根据角度调百分比大小;感度根据手感能否适应其灵敏度适当调小或负值;油门感度适应不了,亦可以调成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面根据角度调百分比大小;感度根据手感能否适应其灵敏度适当调小或负值;油门感度适应不了,亦可以调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7用了4年了,还在服役。ex负40,副翼,升降,方向,都一样,油门不调。

-40到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