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9遥控器的朋友进来

楼主(2017-03-01):
天9二代
一直没搞懂怎么储存飞机数据

现在两个飞机,一个3D,一个苏27,每次切换以后都要重新调校所有的微调

简直折磨死了,今天换3D机的时候忘记调整微调,结果舵面反的,直接高速撞地上了

网友:
按住菜单键开机

网友A:
说明书看三遍,学会进入设置菜单第一项就是飞机存储85组数据更换位置,可以选择模拟器ppm,直升机,固定翼1024或者4096

网友B:
建立一个机型,调好其相应参数后储存为“1”或模型名字;然后再分别建立机型”2“... ...。需要飞哪一个,按住菜单键开机,调出来以后关机再开机就OK。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楼主只用一个接收机?

楼主:
你的回答太精简,有开始没有结果

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看三遍,学会进入设置菜单第一项就是飞机存储85组数据更换位置,可以选择模拟器ppm,直升机,固定翼1 ...

谢谢指导,真忘了说明书这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机型,调好其相应参数后储存为“1”或模型名字;然后再分别建立机型”2“... ...。需要飞哪一个, ...

好的,谢谢你

明天按照你说的去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楼主只用一个接收机?

你太聪明了,不过你猜错了

网友(2017-06-13):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楼主只用一个接收机?

即使一个接收机,也应该跟这个问题无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