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谢谢各位摩友(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3-01):
解决办法就是二楼和三楼模友的结合,自己再摸索一下就解决了,比想象的简单

天地飞9二代遥控器
一直没搞懂怎么储存飞机数据,求教指点谢谢

现在两个飞机,每次切换以后都要重新调校所有的微调。。。。。。。简直折磨死了,今天换3D机的时候忘记调整微调,结果舵面反的,直接高速撞地上了。。。。。。。

谢谢了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就好

网友B:
你一定要EXIT按住推出,好像才能保存,当初没有按EXIT退出,直接关机,第二天飞飞机直接炸鸡,至今记忆深刻

网友C:
楼上,天九直接关机重启就进入你设置的机型,关键你起飞前不检查飞机,舵面和舵角吗?直接起飞跟设置没有关系,是没有养成良好的飞行习惯,每次起飞都要检查,检查项目你懂得,漏项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要EXIT按住推出,好像才能保存,当初没有按EXIT退出,直接关机,第二天飞飞机直接炸鸡,至今记忆深刻 ...

我按了EXIT退出的

哎,再慢慢摸索了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天九直接关机重启就进入你设置的机型,关键你起飞前不检查飞机,舵面和舵角吗?直接起飞跟设置没有关 ...

这个你说对了,真没检查,因为之前都是一次玩一个飞机。。。。。。。

这次印象深刻了,每次起飞都要检查,只是每次上去后都得微调,还是头疼

网友:
是的,可以每次开机之后可以看下模型名称

网友D:
我也是天九,刚玩,也不知道怎么弄,说明书太模糊,头疼啊,也是每次都要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天九,刚玩,也不知道怎么弄,说明书太模糊,头疼啊,也是每次都要微调

现在会了吗

网友E:
回来重新编辑贴子都不把解决办法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来重新编辑贴子都不把解决办法分享一下?

好的,我疏忽了

网友F:
天9很不错全中文显示,难道设置机型数据有那么难吗?没觉出来,好好看说明书吧。玩儿航模最大的忌讳就是粗心大意,马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9很不错全中文显示,难道设置机型数据有那么难吗?没觉出来,好好看说明书吧。玩儿航模最大的忌讳就是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