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遥控器的设置问题,求指教,求指教

楼主(2017-03-01):
天9二代,天9二代,天地飞9二代
一直没搞懂怎么储存飞机数据。。。。求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现在两个飞机,每次切换以后都要重新调校所有的微调简直折磨死了,今天换3D机的时候忘记调整微调,结果舵面反的,直接高速撞地上了。。。。。。。。。。。。。。。。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先啊!下次开机,按住菜单键开机,换个模型,换个名字,设置好后退出,更改相应的通道方向正确退出。如果想换回第一个,关机,再按菜单键开机,选择第一个模型,关机,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先啊!下次开机,按住菜单键开机,换个模型,换个名字,设置好后退出,更改相应的通道方向正 ...

网友B:
说明书看三遍,不明白再问,天地飞中文显示,菜单很直观,有基础老鸟不看说明书都可以使用,新手不了解术语多请教老鸟,起码说明书的学习别让别人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先啊!下次开机,按住菜单键开机,换个模型,换个名字,设置好后退出,更改相应的通道方向正 ...

谢谢,很详细

摸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看三遍,不明白再问,天地飞中文显示,菜单很直观,有基础老鸟不看说明书都可以使用,新手不了解术语 ...

说的有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