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6图传黑屏

楼主(2017-03-01):
本人用的806图传,今天加电准备起飞的时候发现图传黑屏了,断电重加又正常,就没当回事。中间重新布置了一下走线,然后再加电的时候就完全黑屏了,频率应该是对好的,因为如果换频的话,接收屏不是黑屏,而是雪花。
由于是分体的不知道是镜头的问题还是发射的问题,镜头也松脱过一次。大家有类似经验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摄像头烧了吧,我上次把摄像头烧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摄像头烧了吧,我上次把摄像头烧了就是这样

是摄像头坏了,返厂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