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下是收个2手双电3a还是等se呢

楼主(2017-03-01):
好像现在出了个se,一年保险399,配置也可以的,请教下,收2手3A好还是等这个新出的呢,顺便问下二手的3a双电现在一般价格多少?

网友:
等新出的吧,买新不买就,预定才2999

网友A:
肯定3a更好 数字图传比wifi更稳定 遥控器se是精灵二的遥控器 手感很差 光遥控器手感就比3a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3a更好 数字图传比wifi更稳定 遥控器se是精灵二的遥控器 手感很差 光遥控器手感就比3a差远了

好的吧,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