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们,华科尔D10接收器能用KTS的高压舵机吗?

楼主(2017-03-01):
请问老手们,华科尔D10接收器能用KTS的高压舵机吗?

网友A:
可以…把接收机信号调成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接收机信号调成蓝色的

请问怎么调?

网友:
华接收好像不支持高压

网友:
2s电池向陀螺仪直供电(8.4v),加一个降压模块给接收机供电(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

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钮几秒钟!好像是这样!你最后百度下!红色是模拟舵机蓝色是数字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