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ESKY150X换装!教你一步一步改装飞狼像真机壳!!!!

楼主(2017-03-02):
年前买了一架ESKY150X,过年在家飞的很开心,不错的小飞机,零基础的都可以上手就飞,推荐给想玩儿直升机的朋友!
没多久又出了像真机壳的150X,找到卖家,买来了机壳,开始动手改装!!!!
兄弟的改装技术可能一般,只供大家参考。
机壳到手后,自带尾电机,因为原装的150X的主旋翼和原厂像直机飞狼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改变尾电机的方向和尾桨的安装方向来解决。

第一步:用刀把机壳的垂尾剥离,注意观察垂尾和机身相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突起,小心动手,很容易就分开了。

第二步:改变电机方向,桨电机右侧输出轴改为左侧输出,注意尾桨也要反着安装上去,因为这个是固定螺距,所以只要改变电机和尾桨的方向就可以解决锁尾问题。没有难度,只是需要细心注意电机线不要策弄折了。

第三步:桨垂尾安装到尾部的另一侧,注意那个豁口,豁口和尾部固定坐上的突起紧密配合,注意!因为电机安装座在左侧有电机线的开口,所以这里需要自己用小手钻和你能用上的工具在另一侧开一个小口,让电机线窜到机身前面。

第四步:焊接头,桨原装尾部拆下,把尾电机电线切断,加装接头,为了能快速改回150X,所以我选择了制作接头,不玩儿像真机的时候,只需要把机壳折了,换回原来的尾部,快速拆装。这个排针电子市场就有卖的。

将原装尾部也焊接排针接头

将像真机壳尾电机线焊接排针接头

接头做好后,连接的效果。
第五部:制作机身减震,找一块1MM厚度的双面减震胶,减一小块,贴在机壳螺丝孔中间,再用开孔器在上面开个小孔,为安装螺丝用,因为机身只依靠这一颗螺丝连接,所以一定要做减震。因为机壳很轻,所以什么强度呀不需要考虑,但注意螺丝不要拧的很紧,只要吃上力就可以!

第六部:机头罩的处理,像真机壳的前后部份是分开的,现在已经把后面处理完了,前面的机头壳需要把里面的塑料支撑取出来,这个也需要小心处理,因为机壳很薄,容易弄坏。如果不取出机头壳无法完美安装。
第七部:固定机头壳,用你能找到的1MM的材料,切取适当长度,安装在原机头壳固定孔位,在安装的时候,先将一侧安装好,再将另一侧套上,因为机头壳非常的轻所以只要能把机头壳挂上就可以。

改装完成

试飞成功!!!试飞视频大,所以没有上视频,手感还可以,建议飞的时候用航线模式。
此文只供大家参考!谢谢

转接头焊接

转接头焊接

网友A:
你真够可以的,我E-sky直升机大小五架;最小的都比这个这型号还要大,但是只能在室内玩玩,出门飞的话只能炸机了;想在室外玩的话最少得在450级别上才行呀。

网友B:
这个像真壳 亚托150X装的上吗?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capo

网友C:
給你一個讚! 不錯的改裝! 看起來很復雜 由於電機的轉向相反 加上CC3D對小機的避震要求特別高!
CC3D 參數需要更改嗎?

网友:
求机壳商家链接

网友D:
Esky四通小机价格都快赶上伟力的六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sky四通小机价格都快赶上伟力的六通了。

我看來市場需求定位不同吧,
畢竟6通需要一段長時間練習.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也买了,我直接就f150x特别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一個讚! 不錯的改裝! 看起來很復雜 由於電機的轉向相反 加上CC3D對小機的避震要求特別高!
CC3D 參數需 ...

不需要改动,只是需要点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真壳 亚托150X装的上吗?

装不上,亚拓150要比ESKY的大很多。再有就是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够可以的,我E-sky直升机大小五架;最小的都比这个这型号还要大,但是只能在室内玩玩,出门飞的话只能 ...

这个就是买来哄姑娘玩儿的,就是闲的,哈哈。说真的,我玩儿了很久的直升机,只有ESKY的这个150我还是比较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來市場需求定位不同吧,
畢竟6通需要一段長時間練習.

就是玩儿一个新鲜,对吧,伟力的机机是不是比这个要大?ESKY这么小的CC3D的小飞机,单桨的,貌似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不上,亚拓150要比ESKY的大很多。再有就是结构不一样。

好吧~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玩儿一个新鲜,对吧,伟力的机机是不是比这个要大?ESKY这么小的CC3D的小飞机,单桨的,貌似没有吧
...

我印象中,偉力沒有這個那麼小的尺寸,CC3D也好像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动,只是需要点手工。

是把電線交換捍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把電線交換捍接一下?

你指的是电机反转吧?不需要的,正常原机焊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电机反转吧?不需要的,正常原机焊接

明白 我還以為轉向不同 電機也要改

网友E:
机头壳里的支撑塑料太难弄了,搞坏一个壳了,那个塑料块粘在机壳里的,怎么弄下来??

网友:
应该是最后算了一笔账,发现还不如当初直接买像真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壳里的支撑塑料太难弄了,搞坏一个壳了,那个塑料块粘在机壳里的,怎么弄下来??

没什么高招,就是小心的给它弄下来,你可以用小镊子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高招,就是小心的给它弄下来,你可以用小镊子啥的

需要十分小心才能做到吧

网友(2017-04-13):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150x很精巧啊,用的CC3D飞控,而且还是直线舵机,主旋翼头是DFC结构,尾巴是尾电机。。。耐炸的结构全有了,飞控也可以随意调整,真是小神机!

网友:
精致,我喜欢费螺旋升降,哈哈

楼主:
螺旋升降,那是自旋吧

网友(2017-07-15):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F:
感觉不错!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2017-08-29):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错!不知道性能如何

电池要换大放电C数的,手感有些笨,毕竟加大了重量。总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9-06-13):
引用 网友C:
明白 我還以為轉向不同 電機也要改

主桨旋转方向没有改变。尾巴吹风方向也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