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120a 油门0每20秒响一声 何故?

楼主(2017-03-02):
凤凰电调120a 油门0每20秒响一声 何故?

网友A:
油门没回到底?

网友B:
我的也是,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到底了 油门100的时候 插电 电机直接6响 不能校对油门

网友C:
看看千红的帖子。如何效凤凰油门行程

网友C:
凤凰油门行程调整不同

网友D:
以前我的凤凰90A也这样,不记得是啥原因了

网友E:
有响声好像是对的…嘀…一声而已。我当时不管…问了一下…貌似也正常

网友F:
那是电调工作的提示音,每隔20秒(嘀)一声,可以设置成关闭的。

网友G:
该声音是通电状态下的提示音提示表明已经上电,随时准备工作。

网友H:
正常的,不响就代表状态不对了!

网友I:
告诉你正在通电状态,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