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华科尔Devo7E_大容量1S锂电_高频头独立供电_2.4G功放

楼主(2017-03-02):
城市越来越大,而飞场越来越小,飞大机要跑老远的……
前段时间买了个伟力小飞机,可以在小区里就过把瘾
原配的控实在是太“玩具化”了,而且操控手感很差,舵机转动和摇杆输入不成比例,让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飞行技术了……
果断收了个改好三合一高频头的devo7e,然后琢磨着如何进行改造以满足我的要求。
改之前先设定了我的改装要求:
1. 要用1s锂电并能用usb口进行充电
2. 高频头要和主板分开独立供电
3. 要加功放,以满足操控大机的需求
开工前,认真拜读了网上各位前辈对devo7e的改装帖子,着实收益匪浅。下面是我的改装:
1. 割掉背板上的电池槽,刚好放进去四颗18650锂电池,四颗并联,用热熔胶粘在背板上。

2. 拆掉原来的充电插座,装上一个锂电池1A充电板子。在控的底板上钻个小洞,充电指示灯正好从这个洞里露出来。MicroUSB口供电

3. 为了腾出空间,拆除主板上充电电路的所有元件,主板LDO的两颗电解电容也挪了位置。三合一高频头放在主板上MCU旁边,高度刚好能合上盖子贴到18650电池。
电池电源从插座进入主板后先过一个总开关然后进入升压模块,升到12V,给2.4g功放供电,同时再通过一个降压模块降到5V输出给控的主板。本来可以电池直接给主板供电的,但由于用了AMS1117芯片给高频头供电,所以一定要5V。
MCU电池电压采样点也改到了总开关处直接测量电池电压,而不是5V模块的输出。由于去掉了二极管,因此测量电压比实际电压要偏高0.3V左右,设置低电量报警为3.8V,报警时实际电池电压3.5V左右。

AMS1117,用502胶粘在主板上靠近高频头的地方,滤波电容就直接焊在了引脚上

供电电路简图:

4. 功放拆掉外壳只留下板子,两面贴了导热橡胶在贴上散热铝片,放置在两个摇杆之间的空位。功放是13db固定增益,发热比较厉害,散热工作要做好。功放的指示灯正好对准控面板上的V型窗口。
原机高频头和三合一高频头的输出线并联接到功放输入端。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控内部的空间实在不够放下两个功放,而我也懒得去换四合一高频头。并联的后果就是功放的输出由28db减弱为25db,应该是一个高频头的信号同时也跑到另一个高频头里面了,虽然信号强度有衰减,但也足够了。等以后再有兴趣的话再换成四合一高频头。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短接过电阻的原装的高频头和三合一高频头的最大发射功率其实都只有13db左右,也就是20mW。再设置调大功率,也不会变大了。设成后面的30mW,100mW,150mW,实际输出功率都是13db左右。

网友:
支持原创,另外楼主的焊工

网友:
想法太棒!但这做工。。。

楼主:
要是焊得漂亮点是不是功率还能再提高一个db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改成这样了应该不敢飞大一点的机子了吧,那些焊点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A:
翼龙哥,你这焊工得提高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哥,你这焊工得提高一下啊

是呀是呀,太浪费焊锡了

网友:
这焊工 这走线.....

网友B(2017-04-10):
楼主的改装是不错的,不过,电路的安排上有点问题,我们知道,一般的升压电路的效率是不太高的,特别是升压比大的时候,因此,楼主将3.7V升到12V再降到5V,还不如用一个3.7V升5V的来得效率高,那个升12V的直接给高频头用好了,不过我记得好象高频头用的电压就是5V的,甚至是3.3V的,没有直接用12V的啊,不知道楼主这里有没有弄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楼主用的电池是4 个18650,实际上的电压可以是4S,这时用降压的话,效率要高得多,可能楼主要说充电是准备用USB的5V进行的,那可以用USB的5V升压到4S的电压去充电,这时的效率低一些也是能接受的,因为充电时用的电不是电池的,而是电源 的,效率的问题就不是主要的了,而用电池时的效率就要考虑了。

网友C:
樓主: 我只想知道那個 POWER 錶那裡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装是不错的,不过,电路的安排上有点问题,我们知道,一般的升压电路的效率是不太高的,特别是升压 ...

感谢你提出宝贵的意见呀,我回头琢磨一下怎么改成4S串联充电。刚才在某宝搜了搜,4s串貌似需要加个平衡保护板对吧?要么就是引个平衡口出来用B6之类的充。如果我坚持使用USB充电的话,貌似只能用平衡保护板?或者还有更好的选择?那个功放板输入电压确实是12V,板子上肯定有稳压芯片降到3.3V给功放芯片和单片机供电,但实在找不到那个稳压管,因此不敢贸然改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我只想知道那個 POWER 錶那裡有售.

你说的power表是那个黑色的有个大红点的驻波表吗?在某宝有大把,搜“大红点驻波表”,注意选择2.4G波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ower表是那个黑色的有个大红点的驻波表吗?在某宝有大把,搜“大红点驻波表”,注意选择2.4G波段 ...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