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华科尔SBUS兼容接收机有谁用过啊?

楼主(2017-03-02):
如图所示,今天看到某宝的推送,感觉这个接收机不错啊,比RX716便宜,看上去也不错,还更轻,不知道有谁了解这个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失控保护,求验证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距离远不远?   有没有小白鼠现身说法

网友:
上个月本想试试,还是买了716,等待模友测试

网友A:
谁用谁知道。不靠谱的东西。一百米内经常失控。

网友B:
我刚买,装在90mm室内穿越机上接F3有刷飞控,可以和DEVO原厂控对频,我用的是DEVO7刷不了所以才选择了这个,最大通道数未知,因为我的是DEVO7,只有7个通道,所以只能确定这个接收不少于7通道,不过7个通道玩小穿越机刚刚够吧(1-4飞行,5-解锁,6-BB响,7-飞行模式切换)。可以设Fixid,失控保护在控上设好就有了,说明性能上和原厂没区别。距离就不知道了,没拉过,反正小穿越也飞不了多远,目前为稳妥,控上功率开到最大。没有清fixid的按键或跳线,先开接收6秒后快闪就进入对频状态,此时再开控就可以重新对频了,所以对好频的接收用时一定要先开控后开接收,对好频后连接速度很快,和原厂接收(我的是RX601装在一台250直机上)没多少差别。稳定性未知,因为刚开始用,如果用一段时间稳定的话,打算在250直机上也装个,比现在用的RX601又轻了几克,加上减少的接线,减重还是很可观的,目前还是建议大飞机上原厂接收靠谱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装在90mm室内穿越机上接F3有刷飞控,可以和DEVO原厂控对频,我用的是DEVO7刷不了所以才选择了这个 ...

感谢您的回复,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家里闲置的D10有救了…

您有做过拉距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用谁知道。不靠谱的东西。一百米内经常失控。

用过?说说看!

网友C:
给个链接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吃螃蟹

关键字:WD800 接收机

链接给了有广告嫌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装在90mm室内穿越机上接F3有刷飞控,可以和DEVO原厂控对频,我用的是DEVO7刷不了所以才选择了这个 ...

请问你是用SBUS,还是PPM接入的?不知D7/D10是否支持SBUS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用SBUS,还是PPM接入的?不知D7/D10是否支持SBUS的方式。

我用的是sbus模式,控是D7。

网友E:
会丢控 我只在室内机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丢控 我只在室内机上用

丢控?????

网友:
竟然支持SBUS啊,刚买了一个是用ppm接入。感觉没有SBUS的反应快

网友F:
我也想买这个用在室内机上,但是淘宝老板说这接收机有问题,已经退回厂家了,估计是有质量问题。正在想买个什么mini接收机来玩空心杯呢?有人有好的建议吗?现在手头有d10,d7和一个mc6b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买这个用在室内机上,但是淘宝老板说这接收机有问题,已经退回厂家了,估计是有质量问题。正在想买个 ...

rx716吧,原厂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正在找华科尔可用的迷你接收机,找遍了淘宝,发现了四种可用的分别截图如下:

第一种价钱最高,但是应该性能最好,而且不用刷机就可以直接使用,D7也能用的。第二种需要D10刷机之后才能用,DSM2的。第三种店家说有设计问题,经常丢控,现在已经返厂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有得卖。第四种也是DSM2的,算是最便宜的,质量如何不知道。

网友F:
如果有谁用过这几种接收机的,麻烦告知一下,手头两个室内机都缺接收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谁用过这几种接收机的,麻烦告知一下,手头两个室内机都缺接收机呢。

如果是D10能刷机的话,上DSMX卫星,对频用DSMX协议,速度快,抗干扰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