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个机子,试飞发现YAW会抖动

楼主(2017-03-02):
飞控刷的是bf3.1.6,默认PID ,看blackbox,没明显震动,但是YAW会间歇的自己抖动,具体看图,YAW没打杆,但是YAW的PID会自己动起来,YAW的P默认是70,我试过调到50还是一样,这是PID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伴随着抽电机会有异响

网友:
I值是多少?

楼主:
都是默认参数,P70 I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伴随着抽电机会有异响

电机没听到有异响

网友B:
飞起来方向会飘吗?还是怎样?换过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方向会飘吗?还是怎样?换过桨吗?

飞起来就是方向会快速的抖动几下,不是一直抖的,间歇不规律的抖,桨换过一套5045一套5040,都是全新开包的,现象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就是方向会快速的抖动几下,不是一直抖的,间歇不规律的抖,桨换过一套5045一套5040,都是全新开包 ...

PIDS曲线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S曲线也是一样的吗?

都差不多,都是PID YAW的那条曲线(最下面黄色那条)自己先动,引起抖动

网友:
你说的现象应该必然带着卡的一声才对

网友C:
好像跟机架有关,电机在某一转速下会和机架产生共振,这时画面就会在YAW方向上产生间歇性的抖动。
不卸桨,用手拿着飞机解锁慢慢推油,会发现某一个油门位置的时候,电机和机架共振,桨和机臂振动的幅度都很大。
以上个人意见。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跟机架有关,电机在某一转速下会和机架产生共振,这时画面就会在YAW方向上产生间歇性的抖动。
不卸桨 ...

但是从黑盒子的数据来看,是PID的YAW先动作了,陀螺仪的YAW才开始动,图中那条红线的时刻,PID已经起来一个波峰了,但是陀螺仪和电机还是基本平直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不是机架和电机的震动,引起PID的剧烈变化造成抖动。不过我会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从黑盒子的数据来看,是PID的YAW先动作了,陀螺仪的YAW才开始动,图中那条红线的时刻,PID已经起来一 ...

pids的曲线先动很怪异,再看下rccommand曲线与pids曲线一致吗?难道有干扰? 另外是在任何油门下都是yaw抖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s的曲线先动很怪异,再看下rccommand曲线与pids曲线一致吗?难道有干扰? 另外是在任何油门下都是yaw ...

我明天再看看曲线,抖动是任何油门下都有,不是持续的,自稳手动都一样,我飞了一块电感觉有点不对劲,下来目视悬停才看到抖动,一看曲线懵了,YAW的pid抖得密密麻麻

网友D:
什么机架?是不是悬停的时候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架?是不是悬停的时候抖?

创世泰克的机架,悬停或者正常飞都抖,现在还没找到问题,重新刷了3.1.5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E:
共振抖动,抖动频率已经涉及到飞控默认的有用的频率了,你可以加个电机保护座,或者上电机的电机座贴两层电工胶布,你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创世泰克的机架,悬停或者正常飞都抖,现在还没找到问题,重新刷了3.1.5也是一样的现象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yaw抖,横滚和俯仰都没事,但是我的会伴有卡一声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振抖动,抖动频率已经涉及到飞控默认的有用的频率了,你可以加个电机保护座,或者上电机的电机座贴两层电 ...

已经装有电机保护座,而且是PP材质相对软的,飞控也有用硅胶圈做减震,blackbox看震动也比较干净,基本上是100hz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也是yaw抖,横滚和俯仰都没事,但是我的会伴有卡一声异响

我今天找了个空地认真听了下,抖动的时候能听到电机卡卡声,我怀疑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