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smr我liftoff有新纪录了48秒有视频 你要来打破吗 附带另一幅复杂地图

楼主(2017-03-02):
arsmr我liftoff有新纪录了48秒有视频 你要来打破吗
今天我换了个新装备 所以又飞了个新纪录

网友:
太厉害了 那我再研究下 呵呵

网友:
世界前5名了

网友:
,好久不玩模拟器了

网友:
新摇杆手感咋样

楼主:
很不错 你换了就知道

网友A:
怎样开启计时模式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开启计时模式啊,楼主

选择race模式

楼主:
怎么看服务器排名呢

网友A:
我的race是灰色的啊,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race是灰色的啊,选不了

额 我是买的正版玩的 不知道下载的那种了

网友(2017-04-05):
呵呵我49.7了, 现在在提高成功率 更加模拟实际飞行  我现在用6S电 速率是600  600 500

网友(2017-07-08):
艾哈 哈啊哈 我跑上来了#¥%#@ 气喘

网友B:
请问楼主,换摇杆之后能避免中点附近通道输出跳字儿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换摇杆之后能避免中点附近通道输出跳字儿的问题吗?

跳字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跳字是啥意思?

遥控器上通道输出监控页面可以看到各通道的输出的PWM值,中点位置是1500左右,然后我的遥控器的这些输出值会一直上下波动,区间大概是±10,之前查过这个现象发现比较普遍,不知道你的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通道输出监控页面可以看到各通道的输出的PWM值,中点位置是1500左右,然后我的遥控器的这些输出 ...

把控拆开,取下摇杆组,观察下每个摇杆组上都有2个固定电位器的小电路板。用AB胶把电位器电路板和摇杆组塑料壳子粘在一起,每个角都粘上,但注意千万不要涂到轴承上。
这个问题是电位器电路板设计有些缺陷,固定不牢,每次摇杆转动都会带动电路板有微小的移动导致的。我看最新的霍尔摇杆组这地方已经改进了设计做了特别加固,不差钱的话直接换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控拆开,取下摇杆组,观察下每个摇杆组上都有2个固定电位器的小电路板。用AB胶把电位器电路板和摇杆组 ...

多谢指教!又长见识了~得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