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i6s 2.4G遥控器 加功放增程 内置充电 心得

楼主(2017-03-02):
富斯i6s是我买的第一个2.4G遥控器。当时由于要使用NAZA飞控,并且想使用像精灵一样的操控方式。于是在某宝选了很久才就这一款控看起来合适,因为只有它是双回中(当时不知道大多数控都有改回中的配件)
买来使用后总结一下优缺点
优点:
1.外形手感不错,个人喜欢这种简洁的设计
2.升级固件后感觉有很不错的提升
3.有各种按键,拨轮,比较喜欢
4.可直接安装手机支架
5.有usb口(为什么喜欢这个呢,充电有用)
缺点:
1.内置天线,遥控距离一般,虽然官方宣称一公里,不过我飞失控了也没那么远
2.电池仓只能装五号电池,电池一会儿就得没电
3.触屏有可能误触,虽然一般不会有事
下面就是关键了!
针对前两个缺点进行了优化
1.之前使用usb口升级固件的时候,发现usb口不能供电,只接了三条线。分析了一下,个人觉得是因为内置只有 电池4-6v转3.3v的稳压芯片,没有一个固定5v的电压,如果用usb供电就只能接电池,可能会出现问题。
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usb给模型NI-CD电池充电的模块(其实这类五号电池的充电方案一般都是用的mc34063升压方案,自己都可以做,电路非常简单)。买回来之后将遥控器usb接口的vcc引出,再接上线就ok啦!
2.遥控距离问题,实在不能忍,四轴飞着飞着就失控,想飞远一点都不行,飞高一点也不行,那还咋玩?于是在某宝搜,有增程模块,买回来装上试用,本人比较完美主义,于是将接收机回传都装了增程。抱着期待去试飞,结果,也就飞一公里的样子,还换了天线的,唉……宣称的2w功放一点也不靠谱。。。经过各种折腾,最终放弃了,选433增程……

网友:
牛逼

我改了外置天线,没有加功放和增程模块

原装的距离够用了

网友A(2017-04-12):
请问楼主,你的富斯遥控器加433增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富斯遥控器加433增程了吗?

加了

网友A:
加了433增程效果怎么样,飞多远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433增程效果怎么样,飞多远不失控?

只飞过三公里,四轴电池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飞过三公里,四轴电池不好

三公里不错了。我的四轴2.4G遥控300米失控,正在想上433增程,估计上了433在近距离内就可以避免失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公里不错了。我的四轴2.4G遥控300米失控,正在想上433增程,估计上了433在近距离内就可以避免失控了吧 ...

主要还是得避免和图传或者其他东西干扰。我之前摆放位置不对,也就1000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得避免和图传或者其他东西干扰。我之前摆放位置不对,也就1000米左右

哦,和图传还相互干扰?频率差那么多还干扰。能发张你的飞机图片吗,看看你是怎么布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和图传还相互干扰?频率差那么多还干扰。能发张你的飞机图片吗,看看你是怎么布置的。

我的是天线在上面,图传朝下。图传正上方干扰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线在上面,图传朝下。图传正上方干扰小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