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棍机,.终于爽飞了

楼主(2017-03-02):
驭风者右拉2度,下拉2度,另外,注意平尾不要吃到机翼尾流了,建议平尾比注意低2CM。接受了指点,终于爽飞了,谢谢了。总结一下,油动果然如以上所说,要有右拉及下拉,现在飞行感觉像电动差不多了,今天飞了3次,都是平稳起飞,平稳降落,十分好飞,之前不敢拍照了,怕魔咒再现,飞到机翼以前的胶水有点脱落,快要断了才住手 棍棍机也完成了使命,准备再做一架好看点的了。

网友:
因陋就简,好创意。

网友A:
机翼一定要加高吗?直接安棍子上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一定要加高吗?直接安棍子上不行吗?

按我做电动的经验是不用的,这里是因为要把油箱放在重心。不过垫高会好飞点,毕竟这是试验机。

网友:
可惜发动机了

网友:
自己DIY的绝对是有足够的机情的

网友B:
等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视频

己拆改2号机了,不过单飞拍视频还真有点难度。

网友:
我也正要做一架呢,所以请求加微,564124646,谢谢

网友C:
又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哈哈哈

网友D:
没有个提前的规划吗?难道做一步算一步?太能糊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个提前的规划吗?难道做一步算一步?太能糊弄了!

本来就是第一次做,要试下拉力,稳定性,机重等各项指标的试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