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70L横轴的问题

楼主(2017-03-02):
亚拓470L横轴升级到5mm了  450是4mm  500是6mm
拆掉一端的螺丝,另外一端没法拆除,亚拓或者飞越的横轴扳手只有4mm 6mm的规格
网上淘5mm单项滚针轴承,想自己做一个,可是竟然没有5mm这个规格。
请问,什么办法不伤横轴的情况下,可以拆掉螺丝。
我用橡胶、废纸、棉布垫着,用钳子夹住,结果不是打滑就是夹透了填充物,伤到了轴杆,害的轴承套不上去了。
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夹住中间部分,就算花了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住中间部分,就算花了也不影响使用

淘到一个能拆5mm的,比亚拓那个两用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住中间部分,就算花了也不影响使用

你那办法对于我这样的强迫症患者就是硬伤。我淘了一个抱紧连轴器,哈哈。十几块钱搞定。

网友B:
大号的老虎钳加A4纸足以,小的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的老虎钳加A4纸足以,小的容易打滑

今天就是这样做的,结果纸被咬破了,横轴被割出一个凸起,轴承不能安装了,只能更换一根新的了。

网友C:
冰人横轴才4块钱一根,那个扳手都快买30根横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人横轴才4块钱一根,那个扳手都快买30根横轴了。

不买关子了,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看下图。
一个雕刻机的联轴抱紧夹,他是铝的,比横轴要软,
所以再紧也不会损伤横轴,回家把那个M3的螺丝换成20mm当把手用。这样也不需要去CNC加工一个扳手了,加工一个要70多元。
不知道亚拓为什么要把470L做成5mm的横轴。

网友:
联轴器的办法好!

网友:
亚拓配件这么便宜 买个新的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就是这样做的,结果纸被咬破了,横轴被割出一个凸起,轴承不能安装了,只能更换一根新的了。

就算突起了磨掉也能用

网友:
好东东,便宜好用

网友:
用3m贴包横轴粘起来

网友:
先加热把螺丝胶松了

网友:
汽车内胎剪一条,能缠横轴两圈就可以,注意缠的方向与用力方向相反,老虎钳用力夹住,绝对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买关子了,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看下图。
一个雕刻机的联轴抱紧夹,他是铝的,比横轴要软,
所以再紧 ...

这个好

网友D(2018-12-04):
用450的大齿盘转一下不就完了吗,干嘛费那么多的周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450的大齿盘转一下不就完了吗,干嘛费那么多的周折

你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450的大齿盘转一下不就完了吗,干嘛费那么多的周折

如何固定啊?

网友E:
不就是用电钻钻头夹夹住吗?其它太复杂了。

网友:
富丽有5mm横轴扳手都不知道吗?

网友:
大号台钳,然后外面用纸巾包住,用力夹紧,屡试不爽

网友F:
主轴有单向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主轴有单向轴承

450有个轴套套在主轴上,用螺丝固定的,横轴没有那个螺丝孔怎样固定在轴套上?

网友:
这颗螺丝须加防松胶
有必要锁那么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有个轴套套在主轴上,用螺丝固定的,横轴没有那个螺丝孔怎样固定在轴套上?

你说的是主轴上面的限位固定环,那个不能用来拆470横轴,要用450大齿盘上面的单向轴承来拆

网友:
我用JR的球头钳中间就能夹啊 也不费劲啊

网友:
这个内孔5的单向轴承的确不好找,我也是最近才在一家北 京的轴承淘宝店找到,5×11×5.4的,另外,有人说用450的单向轴承,那是内孔6的好吗,我之前都是拿一个带胶套的迷你虎钳来夹住扭的,主要一部是要先拿防风火机给螺丝加热后才扭,不然拿什么夹住扭都容易伤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