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御姐 给手机充电问题,哈哈 简单了

楼主(2017-03-02):
废话不多说,二极管1N4001 就可以了,挑开USB数据线的外皮,找到正极,一般为红色线, 剪断,串上二极管。再用热缩管或者胶带包好。OK! 不再给手机充电。这里说一下,不知道对与不对!

御姐本身是3.7V锂电池的,充满电压为4.2V,如果给手机充电,需要升压到5V,电流现在手机一般都2A了,所以对御姐遥控电池电量非常消耗,而且升压电路大电流

会发热,容易使遥控死机。。。!!!  至少我遇到了!图传与遥控同时断开,遥控器死机,任何按键失灵,还好我返航高度设置的高,期间重启遥控才好。。。。
上几张图吧!我的御姐!
我是APOWER 朝阳亮哥

楼主:
悟的数据线也可以改,已经试验过了。不会给手机充电。1-2的二极管串联到数据线的正极即可。

网友:
建议大疆未来发售这种安卓用不充电数据线,同时也发售苹果手机用的可充电数据线,给用户多种选择!毕竟不是每个用户都有楼主这种动手能力!赞楼主的创新!

网友A:
如果不接二极管只是断开红色正极线可以吗?回头我也买根短山寨数据线试试,给安卓手机充电是御最大败笔

网友:
有趣的贴纸

网友:
这个方法非常好,求细致的改装方法(用几颗二极管)

网友:
麻烦楼主私信告知,谢谢!

网友:
接入二极管是有方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接二极管只是断开红色正极线可以吗?回头我也买根短山寨数据线试试,给安卓手机充电是御最大败笔{:1_ ...

肯定不行,必须要上二极管。我已经改装好,其实不难,有什么可以私信我,我把仔细方法给你。求人不如求自己,楼主清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必须要上二极管。我已经改装好,其实不难,有什么可以私信我,我把仔细方法给你。求人不如求自 ...

直接断开红色正极线,只保留地和数据线应该可以吧。串入二极管也应该是反向吧,还是等同于断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断开红色正极线,只保留地和数据线应该可以吧。串入二极管也应该是反向吧,还是等同于断开了。

试过了,正向串接一个二极管,对于不支持快充的手机有用,有快充功能的手机还是不起作用。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不然遥控器太容易没电了,看着电量哗哗往下掉。。。心里真没底

网友C:
如果是安卓系统并且已经root了,直接安装Disable USB Charging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安卓系统并且已经root了,直接安装Disable USB Charging就可以了。

手机已经ROOT过,为什么我测试不成功,你的真能关闭USB充电功能吗?

网友C:
努比亚Z7mini测试成功。对于有快充功能的不知道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努比亚Z7mini测试成功。对于有快充功能的不知道是否有效。

哦,谢谢!我的手机有快充功能,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成功吧!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问题   我还说遥控器耗电这么快   第三块电池都飞不完就得返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正向串接一个二极管,对于不支持快充的手机有用,有快充功能的手机还是不起作用。不知道楼主是怎 ...

我的就是有快充功能的,起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有快充功能的,起作用啊!

我的努比亚Z7mini测试成功,360n4s没有成功。我是用的大、小头的usb,有可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安卓系统并且已经root了,直接安装Disable USB Charging就可以了。

我的红米note2没用ROOT了,不是快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接二极管只是断开红色正极线可以吗?回头我也买根短山寨数据线试试,给安卓手机充电是御最大败笔{:1_ ...

理论上是可以的。USB线是由V,G,TX和RX四条线组成的。把V断掉,不应该影响R,T的工作。楼主的二极管连接方向并没有说明,如果反接,那么和切断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USB线是由V,G,TX和RX四条线组成的。把V断掉,不应该影响R,T的工作。楼主的二极管连接 ...

我已经那普通安卓线试过了切断正极没用,连不上数据

楼主:
忘记说了,正向接二极管,压降0.7V。

网友(2019-02-07):
楼主,我是华为MATE9手机, 二极管正接反接都试了,无法连接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努比亚Z7mini测试成功,360n4s没有成功。我是用的大、小头的usb,有可能和这个有关。

我的z17mini   正极+200欧电阻 直接不充电,连接功能正常

网友(2020-01-18):
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