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达亚550这机架这样正常吗?我现在是前机臂长,后机臂短!

网友A:
亚达机架本来就是异型机架,又不是正X型机架

网友B:
本来就是异形机架的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达机架本来就是异型机架,又不是正X型机架

好的,我还以为我机臂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异形机架的    正常

好的,谢啦

网友C:
你机臂安反了吧·····不管是不是异形的,两个桨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如楼上所说前后机臂给颠倒了。这个机架不是异形,达亚山寨的原型机Xcope才是异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机臂安反了吧·····不管是不是异形的,两个桨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一样的

嗯嗯,真是装反了,还好没上螺丝胶,好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楼上所说前后机臂给颠倒了。这个机架不是异形,达亚山寨的原型机Xcope才是异形机架。

嗯嗯,是我装反了,还好没上螺丝胶

网友:
二楼三楼在误人子弟啊。

网友:
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