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四轴油门问题

楼主(2017-03-03):
前些日子自己组装了一个s500的四轴飞行器,因为未能起飞请教各位模友最终个确定是因为电机2810电机KV值偏低还用的3S电池导致电压不够,最终在大家的指导下改用了4S电池今日终于成功起飞,在这里先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是又碰上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每次推油门的时候油门都有1秒左右的延迟,收油门打到最低位也是在一秒多以后才停止旋转,但是其他通道无延迟,甚至感度很高,反应非常灵敏,轻轻推杆都有很大动作,(电调设置没有问题,启动模式为普通模式)。我想可能是在pix调参里需要设置,但不知道具体设置哪个参数,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设置自动调参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自动调参pid

飞行都挺稳的,就是油门不跟手

网友:
用什么飞控,如果是 pixhawk 之类的,在 MP 上检查遥控器通道反应速度,看看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飞控问题,或者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

网友:
什么飞控?用自稳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