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高压洗车水枪

楼主(2017-03-03):
想自己做一个使用6S锂电直接供电的高压水枪洗车用,求大家帮忙出主意帮我完成DIY,谢谢。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一口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一口井

一桶水就够

网友A:
那还不如买个成品 自己做感觉一桶水不够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买个成品 自己做感觉一桶水不够抽

成品的需要接交流电,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的需要接交流电,不方便

某宝上有大把的直流12-48v直流潜水泵,接上管,放水桶里就OK了。
要大功率的可以买个高压水泵泵头,按上1Kw直流电机,这么大的电池可不便宜。这一套算下来不如办个洗车年卡了。

网友(2019-02-08):
简易的12V车上点烟器电源就可以自动喷淋。但是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高压,那是需要大功率电机和足够功率的电源支持的。所以你买不到这样的成品。你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