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Heli电调无法初始化油门行程

楼主(2017-03-03):
如题   油门打到最高和最低都无法认到    只有通电的时候会有声音,不能自检通过, 怀疑是  油门行程无法达到最低点 也没能到最高点,电调油门设置是默认的 。打到最高 通电也是没啥反映

网友A:
你上电后听一下是否电机原很小的“嘀滴”声,或电机在不停的“一抖一抖”的。
还有就是你从什么机型上取的信号,有的机型用的是“P”沟的MOS管,地平线的小飞机就是,这时要将电调设置中信号选项取反问。

网友B:
看这个界面是还没有读取电调信息,要点右下角“read setup”,然后设置电调。还有可能是飞控地面站没开“马达PWM速度和PID速度分离”,一般F3飞控PID可以开4K,oneshot刷新率达不到这么快,导致信号错误。开启后如果是oneshot125就设置PWM速度3900,multishot可以开到最大。还有可能电调信号线没接稳,可以在地面站马达界面控制推油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电后听一下是否电机原很小的“嘀滴”声,或电机在不停的“一抖一抖”的。
还有就是你从什么机型上取的 ...

收了个HP100bl用的电调   我都怀疑这电调是坏的了  换个控 就结果又不一样  只是能转    油门信号点 位置异常

按理通电后 电机回叫一下  然后加载完毕会再叫  根据电池而定   ,然而只有通电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界面是还没有读取电调信息,要点右下角“read setup”,然后设置电调。还有可能是飞控地面站没开“马 ...

已经是读取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了个HP100bl用的电调   我都怀疑这电调是坏的了  换个控 就结果又不一样  只是能转    油门信号点 位置 ...

是不是飞控选错电调支持的条件啦,我自组四轴穿越机时就试过了。
选错就会这样,要不就慢转,要不就不转。
各个厂家电调声音也不完全一样的,有的上电就只有一段音乐声就好了,有的就会有检测几串电池的提示音的。

网友A:
唉,不对!
你是用在四轴上的电调吧?!好象不应该刷主马达程序吧,有多轴程序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不对!
你是用在四轴上的电调吧?!好象不应该刷主马达程序吧,有多轴程序刷的。

跟那个多周或是直升机没关系 ,  我测量了下无刷信号输入点     电调自身居然输出3.3V的电压   不知何解

网友:
把第四行第一项切到1,华科尔的才是你现在选的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不对!
你是用在四轴上的电调吧?!好象不应该刷主马达程序吧,有多轴程序刷的。

坑死拉  卖家给我的主板是有刷的 不是无刷的   然后电调信号线接在了电机插座上   好坑啊   关键是浪费了我太多时间安  ,不想再收二手了。  电调接到正常信号点,也无法使用  ,电调一直输出3.3V,  你有没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死拉  卖家给我的主板是有刷的 不是无刷的   然后电调信号线接在了电机插座上   好坑啊   关键是浪费了 ...

这都行?
有刷电调与无刷电调都不一样,我也没办法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坑死拉  卖家给我的主板是有刷的 不是无刷的   然后电调信号线接在了电机插座上   好坑啊   关键是浪费了 ...

前面己经和你说清楚了,你是不懂还是咋滴啦!驰远100用IS电调就是可以直连插座!或者在主电机M0S管前脚引连信号。老早都是这样玩的,请翻老帖找。你找SUVSUV的BL电调设置一文,说的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己经和你说清楚了,你是不懂还是咋滴啦!驰远100用IS电调就是可以直连插座!或者在主电机M0S管前脚引 ...

你真逗 你说 说的清清楚楚 是指IVG 说的 ?  你自己看没看早期  别人发的bl设置图  输入就是反向  还是你想说别的   你发个连接啊!!  直插电机座可用 。哪别人还 M0S管前脚引连信号   干啥     多此一举还要焊接 麻烦不!!   上面的图也是原来电调的设置图
MMp  是不是你卖给谁的机子 然后到我手里了

网友:
孩子,多学点知识是好事!我从来不出次品给次品!对于Mcpx/FBl100,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
对于华xx机型, 从电机端取信号,选择Negative;如果从MCU输出或者电机MOS输入端取信号,选择Pos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