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设置RSSI一直闪

楼主(2017-03-03):
外置MINIOSD。F3飞控。xm+接收机、OSD里信号一直闪49%没反应。是什么设置错了吗

网友A:
Xm+的RSSI是从CH16输出,49%是输出中位,楼主再看下rssi 通道是不是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的RSSI是从CH16输出,49%是输出中位,楼主再看下rssi 通道是不是配置正确。

已经改到16还是一直闪

网友B:
这个外置Osd 可以用遥控调节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到16还是一直闪

有在bf或者cf里看接收机CH16是不是正常输出?RSSI正常的话,遥控器离得远输出的小,离得近数值就大。
然后就再看看OSD那边的RSSI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置Osd 可以用遥控调节参数吗?

这个可以用遥控器来调P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遥控器来调PID的。

通道没反应,现在OSD信号是0%一直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没反应,现在OSD信号是0%一直闪

用的是CF或BF吗?默认好像只开了10个通道,我那时候用CLI指令把最大通道数设置到了16,才看到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CF或BF吗?默认好像只开了10个通道,我那时候用CLI指令把最大通道数设置到了16,才看到RSSI。

BF的

楼主:
什么命令呢

网友A:
set max_aux_channels = 12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ax_aux_channels = 12
save

命令输入SAVE后还是没看到信号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命令输入SAVE后还是没看到信号条

控那边有设置CH1-16吗?默认好像是CH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那边有设置CH1-16吗?默认好像是CH1-8

控只设置6通道。

网友A:
不是在设置通道那里,在设置接收机BINDING,RANGE那边有个设置D16 CH1-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设置通道那里,在设置接收机BINDING,RANGE那边有个设置D16 CH1-16的

是设置16吗

网友A:
我说的是遥控器上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遥控器上面的设置

遥控上需要设置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