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故障的判断和日常维修小经验!

楼主(2017-03-04):
1.炸机后舵机电机狂转、舵盘摇臂不受控制、摇臂打滑------------------可以断定:需要打扫齿轮了 2.炸机后舵机一致性锐减,现象是炸坏的舵机反应迟钝,发热严重,但是可以随着控的指令运行,但是舵量很小很慢-------------基本断定:舵机电机过流了,拆下电机后发现电机空载电流很大(>150MA),失去完好的性能(完好电机空载电流≤60-90MA),换舵机电机。3.炸机后舵机打舵后无任何反应---------------基本确定舵机电子回路断路、接触不良或舵机的电机、电路板的驱动部分烧毁导致的,先检查线路,包括插头,电机引线和舵机引线是否有断路现象,如果没有的话,就进行逐一排除,先将电机卸下测试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小于90MA,则说明电机是好的,那问题绝对是舵机驱动烧坏了,9-13克微型舵机电路板上面就有2个或四个小贴片三极管,换掉就可以了,有2个三极管的那肯定是用Y2或IY直接代换,也就是SS8550,如果是有四个三极管的H桥电路,则直接用2个Y1(SS8050)和2个(SS8550)直接代换,65MG的UYR ---- 用Y 1(SS8050 IC=1.5A); UXR------用Y2(SS8550,IC=1.5A)直接代换。 4.舵机故障是摇臂只能一边转动,另外一边不动的话-----------判断:舵机电机是好的,主要检查驱动部分,有可能烧了一边的驱动三极管,按照(3)维修即可。 5.维修好舵机后通电,发现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后就卡住不动了,舵机吱吱地响--------------说明舵机电机的正负极或电位器的端线接错了,电机的两个接线倒个方向就可以了。6.崭新的舵机买回来后,通电发现舵机狂抖,但用一下控的摇臂后,舵机一切正常----------说明舵机在出厂的时候装配不当或齿轮精度不够,这个故障一般发生在金属舵机上面,如果不想退货或者更换的话,自行解决的方法:卸下舵机后盖,将舵机电机与舵机减速齿轮分离后,在齿轮之间挤点牙膏,上好舵机齿轮顶盖,上好减速箱螺丝后,安上舵机摇臂,用手反复旋转摇臂碾磨金属舵机齿轮,直至齿轮运转顺滑、齿轮摩擦噪音减小后,将舵机齿轮卸下汽油清洗后,装齿轮上硅油组装好舵机,即可解决舵机故障。7.有一种故障舵机表现很古怪:摇动控的遥感,舵机有正常的反应,但是固定控的遥感某一位置后,故障舵机摇臂还在慢慢的运行,或者摇臂动作拖泥带水,并来回动作------------------经过多次维修后发现问题所在:应该紧密卡在舵机末级齿轮中电位器的金属转柄,与舵机摇臂大齿轮(末级)结合不紧,甚至发生打滑现象,导致舵机无法正确寻找控发出的位置指令,反馈不准,不停寻找导致的,解决了电位器与摇臂齿轮的紧密结合后,故障可以排除。按照改方法检修后故障仍旧存在的话,也有可能是舵机电机的问题或电位器的问题,需要综合分析逐一排查!8.故障舵机不停的抖舵,排除无线电干扰,动控摇臂仍旧抖动的话----------电位器老化,换之,或直接报废掉,当配件

网友(2017-04-07):
楼主辛苦的经验之谈必须顶!怎么看了都不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