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电池问题

楼主(2017-03-04):
我买了470还没买
电池
,量了下470的电池仓,完全可以放下2200的电池为何都用1800的?

网友A:
電池也不是越大越好
太大的電池除了重心平衡不起來
太重也會引響噴度
還有一些玩家只用1500的電池哩

网友B:
可以用2200的。

网友C:
我就是用1500的

网友D:
要续航时间长就用大容量电池,要3d灵活就用小容量高放电率的电池

网友E:
以前3s的时候,450pro上面完全可用5000的电池,为何都用3s2200的电池?

网友F:
在满足飞行要求的前提下,飞机越轻越好

网友G:
470我现在用2200的,以前用1800,飞机有点轻,续航时间还短,毕竟是个休闲机,飞得久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