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虚位 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大神求解

楼主(2017-03-04):
舵机虚位 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大神求解

网友A:
主要是齿轮的回程误差,

比如两个齿轮A和B,啮合的不严密,顺时针转的时候正常传动,但是逆时针转的时候,主动齿就要先空转一点距离,把啮合的不严密的距离走完,才能带动传动齿,这就是虚位了

网友:
就是舵臂晃晃悠悠的意思。。

网友:
就是齿轮之间有间隙了,摇臂摆动不紧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齿轮的回程误差,

比如两个齿轮A和B,啮合的不严密,顺时针转的时候正常传动,但是逆时针转的时候 ...

你讲得太复杂了,他不懂

网友:
不只是齒輪的問題
舵機上蓋用久了或是炸過了齒輪固定柱磨損擴孔
也會有虛位

网友:
舵机稍微有虚位属于正常现象不去烦恼

网友:
只要舵机能正常工作,继续用就好了,不要过度纠结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