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无刷电机不转,只是抖,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04):
视频在下面,万用表测了,没有缺项,每两个的阻值都是0.05Ω   什么原因?
  伟力120电机问题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MzA3MzkwNA==.html?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忘记说了,电机,线还有插头处发热巨大

网友A:
电调板缺相或有一路检测电阻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板缺相或有一路检测电阻开路。

不不,电调是好的,另一个电机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把针头热缩管扒开,扯一下,你会找到断头

网友C:
磁片有掉下来过重新贴的没。磁铁也是有方向的。

网友B:
我有一个电机已经断过三次,每次驳接接外线,出来的漆包线引线就短一点,再断的没办法了

网友D:
电调无问题,就是电机线断了一条

网友:
120电机比110更容易断线,2S线径细

网友E:
电调测试正常否?用代换法换个电机测试,如果电调没有问题就把电机直接焊接电调,属于虚接发热,电流达不到,总之电机卡不是电调坏了,就是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测试正常否?用代换法换个电机测试,如果电调没有问题就把电机直接焊接电调,属于虚接发热,电流达不到 ...

电调好着呢,用了另一个电机试了。缺项感觉不是,我把一个线弄断造成人为的缺相,发现震动比这个小,而且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针头热缩管扒开,扯一下,你会找到断头

没有断头,我用万用表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片有掉下来过重新贴的没。磁铁也是有方向的。

这个不清楚,磁铁方向是怎么排布的,我回头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无问题,就是电机线断了一条

没有断,测量过的

楼主:
在这先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调好着呢,用了另一个电机试了。缺项感觉不是,我把一个线弄断造成人为的缺相,发现震动比这个小,而且 ...

你换电调测试电机,应该是连线插头的问题,之前遇到过问题,纠结好久电机一个方向转,奇怪了,最终解决是香蕉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电调测试电机,应该是连线插头的问题,之前遇到过问题,纠结好久电机一个方向转,奇怪了,最终解决是 ...

不是插头的问题,是其他未知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插头的问题,是其他未知原因

用电机线焊接电调可以解决,试试,长点经验吧,电机没有短路和击穿一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片有掉下来过重新贴的没。磁铁也是有方向的。

刚把两个无刷电机的外转子对调了一下,不是磁极的问题,而且顺带发现这个电机磁极弧形的

楼主:
补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机线焊接电调可以解决,试试,长点经验吧,电机没有短路和击穿一定没有问题。

不行,应该是短路或者击穿了,你知道120电机的绕线参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应该是短路或者击穿了,你知道120电机的绕线参数吗?

问度娘,或者拆电机,用卡尺测线径,数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度娘,或者拆电机,用卡尺测线径,数砸数

没有卡尺,度娘应该也不知道。还有个问题,有一个主板的电调有问题,你知道用那个电调可以替换马吗,用刷电调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卡尺,度娘应该也不知道。还有个问题,有一个主板的电调有问题,你知道用那个电调可以替换马吗,用刷 ...

什么电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调电机?

伟力k120的一个主板上电调烧了,用什么电调可以代替?电机就是K120的无刷电机,直接买原厂的要180呢,太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伟力k120的一个主板上电调烧了,用什么电调可以代替?电机就是K120的无刷电机,直接买原厂的要180呢,太 ...

好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电调

我只知道好盈12a的,具体的呢?买来还要不要刷电调,家里没电脑,要是还要刷电调的话就算了

网友F:
三相电,是三个变化相位相互成120度的交流电,少了其中的某一股交流电就叫缺相。没有缺项这种说法,就像某人姓名为沈京兵你不能说成是神经病,听起来差不多但意思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电,是三个变化相位相互成120度的交流电,少了其中的某一股交流电就叫缺相。没有缺项这种说法,就像某 ...

sorry啊,一个错别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好盈12a的,具体的呢?买来还要不要刷电调,家里没电脑,要是还要刷电调的话就算了

油门校准是用遥控器,不需要那么大,5a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校准是用遥控器,不需要那么大,5a估计就可以了

5A估计小了点,毕竟K110都用的10A电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5A估计小了点,毕竟K110都用的10A电调

不考虑重量,越大越好,考虑能不能飞起来或者性能下降,可以考虑换动力改装

网友G:
发热大就两种原因,虚接,局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热大就两种原因,虚接,局部短路

应该短路了,看来要重绕电机,就是不知道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重量,越大越好,考虑能不能飞起来或者性能下降,可以考虑换动力改装

有人成功换过,动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9-11-24):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电机,线还有插头处发热巨大

你好。我的跟你的一样。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07):
我正在换,游标卡尺测了一下,0.2mm线径,单股绕11-12圈

网友:
接触不好了,受不了高频,万用表有可能是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电机已经断过三次,每次驳接接外线,出来的漆包线引线就短一点,再断的没办法了

重新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