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玩涵道的模友必读

楼主(2017-03-04):
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觉得涵道推力不够,就开作弊口,实际上真相是这样的。涵道的工作原理可以理解为一根管道,前面吸气,后面喷气,推力等于每秒喷出空气的质量乘以空气在管道里加速的速度。由于吸进的空气质量等于喷出的,那么假设涵道每秒60米向后喷气,那由动量定理等理论(此处暂时不证明,具体可查书),空气从0加速到每秒60米分为两步,首先受到涵道叶片的吸引,先加速到每秒30米,随后经过涵道叶片,加速到每秒60米。空气从0速度加速,以每秒30米进入进气道,由于质量守恒,进气道外面的空气速度乘以被吸引的空气的面积等于进气道内速度乘以进气道内面积,由于进气道外面的速度为0,意味着被吸引的空气的面积是无限大,涵道进气口从四面八方吸气,气流居然要拐个弯才能进入进气道。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啥很多像真机吃了很多动力,是因为进气口太尖锐,从四面八方吸来的空气全都分离了。就算挖作弊口可以确保吸气量,对飞机的气动外形又是破坏。

网友:
比较专业啊!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作弊口进气量还太少但是进气有倒圆角,那么效率很高但是推力偏低电流也会偏小(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作弊口进气量还太少但是进气有倒圆角,那么效率很高但是推力偏低电流也会偏小(省电)

有春唇口和没唇口电流相差20%左右

网友B:
都是技术贴,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技术贴,赞一个

你们家的苏27再改版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进气口牺牲点像真度,换效率

网友C:
那到底要如何做才能保证动力损失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要如何做才能保证动力损失小呢

图上有唇口的推力损失小。进气面积比涵道面积大、进气口有唇口、喷管面积和涵道面积一样、喷管和进气道尽量短。做到这几点推力损失就小了

网友:
我曾经拆掉唇口,发现效率少了约2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上有唇口的推力损失小。进气面积比涵道面积大、进气口有唇口、喷管面积和涵道面积一样、喷管和进气道尽 ...

喷管缩小点是不是更好呢,相同质量的空气,横截面积变小了,流速不就变快了么?另外现在的成品机,进气和喷口都比较长的,推力确实损失比较大。作弊孔可以减少一部分进气口过长的影响,喷口又如可可以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管缩小点是不是更好呢,相同质量的空气,横截面积变小了,流速不就变快了么?另外现在的成品机,进气和 ...

如果前面气压大,收缩喷口可以加速空气,但涵道的气压很小,如果收缩喷口,会损失流量,导致涵道吸入的空气量少了,推力也就小了。所以涵道喷口最好就是一根直管道,越短越好。例如fms f35,就是涵道喷口非常短。

网友:
好家伙,我把技术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D:
如果进气口位置加一个小规格涵道用于吸气,后装大规格涵道,推力会否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进气口位置加一个小规格涵道用于吸气,后装大规格涵道,推力会否增大?

涵道本来就吃电大户,你还加一个涵道,你打算背多大的电池?再说,多一个涵道,加大电池,重量增加,推重比是否会增加?翼载荷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进气口位置加一个小规格涵道用于吸气,后装大规格涵道,推力会否增大?

这个我没想过,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E:
不飞涵道的脑洞一下:“作弊口”可以做成开关式的,就像真机的辅助进气门一样,可行否?
起飞阶段或者低速阶段进气量不够,开辅助门,空速上来了再关掉。
su27真机就有好多辅助进气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飞涵道的脑洞一下:“作弊口”可以做成开关式的,就像真机的辅助进气门一样,可行否?
起飞阶段或者低速 ...

可以,十月航空的105歼十就是这个设计,吸气量大的时候自动打开。具体的效果不评论,我没飞过,不过这种设计说明了航模厂家还是有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

网友A:
你应该列个公式,动量定理,I=Ft=mv,I 表示冲量,F 表示力,t 表示时间,m 表示质量,口语叫重量,实际严谨来说应该叫质量,但大家都习惯口语叫重量,很难改的了,v 表示速度。当 t 为一秒钟时,涵道的推力 F 就等于 一秒钟内吸进去的空气的质量 m 乘以速度 v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前面气压大,收缩喷口可以加速空气,但涵道的气压很小,如果收缩喷口,会损失流量,导致涵道吸入的空 ...

飞翼和 FMS 都有一款三角翼涵道竞速机,进气道比较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飞涵道的脑洞一下:“作弊口”可以做成开关式的,就像真机的辅助进气门一样,可行否?
起飞阶段或者低速 ...

2012年世界涡喷机大师赛冠军的那架雅克130也是采用辅助进气道,像真机那样可以调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十月航空的105歼十就是这个设计,吸气量大的时候自动打开。具体的效果不评论,我没飞过,不过这种 ...

那105涵道的歼10是黄赛设计,我等草根平民只能看看,没钱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飞涵道的脑洞一下:“作弊口”可以做成开关式的,就像真机的辅助进气门一样,可行否?
起飞阶段或者低速 ...

MiG-29也是,起降开备用进气道防尘,其它时候开主进气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列个公式,动量定理,I=Ft=mv,I 表示冲量,F 表示力,t 表示时间,m 表示质量,口语叫重量,实 ...

嘿嘿,打公式担心有人看到公式就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有唇口的推力损失小。进气面积比涵道面积大、进气口有唇口、喷管面积和涵道面积一样、喷管和进气道尽 ...

涵道机相对追求高速 激情 喷管面积和涵道直径一样大的话 空气流速变慢  飞行速度快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