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 锂电池 多组 并行 充电器

楼主(2017-03-04):
充电器 仅只能 冲单节锂电, 但可以同时冲6节,输入为5V,可直接接到充电宝或手机充电器,设计了6节同时冲,每节充电电流固定250MA(若想改变电流见后图) ,基本为1C充电,同时冲也不会超过充电宝的放电能力,起因是  购买了配件仿制了小黄人,为解决单节充电问题制作了这个充电器。
采购插座

单节锂电充电模块

洞洞板

新购买的充电模块 充电电流为1A ,改变122(1.2K) 电阻 为502 (5K)是充电电流为250ma
若想改成 可随时调整电流,可将122 电阻换成一个30K的电位器,这样电流就可 50ma - 1A 充电,
但要注意你的 电池承受能力和 电源的放电能力, 因为是小电池 每次放电基本在3.7V,250ma(1C) 充电时间
也不会太长。

3D 打印

假装一下

因为充电模块是 共负极的 所以 输出正极每个都要焊线,
负极只焊一端就可以了。

无语

我用的是4股

假装

看图 焊的时候 ,线不要太直,免得 安装时较劲。

负极焊一个。

最后 502 伺候。

付几张3D图参考。

充满或无电池 显示绿色,充电时显示 红色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话说这一排模块工作的时候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
无间断爆操的节奏。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不过自己玩了这么久小黄,可否提几点建议?1 主流小黄都改了插头为51005小白,希望插头变ph 为小白头 2 现在陆续有了4.35v 高压板电池,可以有效增加小黄时间,但苦于没有简易充电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希望能增加4.35v 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话说这一排模块工作的时候发热量大不大?

虽然是 线性充电器, 由于输入电压5V, 充电电流也小 ,电池初始电压为3.7V(每次飞到3.7V就降落)  ,压降 1.3V, 充电电流 0.25A 功率损耗应该是  0.3W,这个热量 应该不大的,可以说感觉不到的。0.25A 读取的是可调电源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不过自己玩了这么久小黄,可否提几点建议?1 主流小黄都改了插头为51005小白,希望插 ...

谢谢  ,刚入“小黄人“ 没几天 还在学习之中,4.35V 模块据说还不流行,原本买的是 4.35V电池 商家发货4.2v ,到货后告知原因是 无货,..... 。 还能怎样呢。

不过这个充电片 ,网上说一致性不好 要看人品 , 我这几片 充电截止电压 均为 4.18 V  4.19V   还算运气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是 线性充电器, 由于输入电压5V, 充电电流也小 ,电池初始电压为3.7V(每次飞到3.7V就降落)  ,压 ...

噢噢!

网友:
求3D设计软件名字,有个打印机但是不会设计3D图

楼主:
3D 制作软件   solidworks

文件 另存为   ***.stl  格式

3D 打印软件       Repetier-Host

直接读取  *.stl  格式文件

网友(2017-04-07):
引用 楼主:
3D 制作软件   solidworks

这个我也做了全部裸奔你这个花心思了

网友(2017-07-01):
冲口香糖啊,我说用这么小的电流,我都是直接1A搞,废品站搞几个5V充电器,后边接这个模块,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