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10穿越机能用D7E控吗?

楼主(2017-03-04):
我刚买了台华科尔新出的110小穿越机,由于已有D10控,D7E两个控了,所以就买了单机。先用D10控调机,基本可以按说明书上的步骤设置参数。飞机飞行正常。但是用D7E小控就不行了,由于没有说明书指引,只能自己摸索着设置参数,飞机终于可以飞行了,但是操控灵敏度极高,好像陀螺仪不起作用,像3D模式,飞机很飘,不好控制。请教各位大侠,是否110机根本就不能用D7E小控,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到位?有明白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的就是D7e,不过加了三段开关,涮的Deviation固件。另外你说的灵敏度,可能是飞行模式控制的不对(R110有三种模式的)

网友B:
连上飞控设置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飞控设置开关啊

如何连飞控设开关啊?能否详细说下步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的就是D7e,不过加了三段开关,涮的Deviation固件。另外你说的灵敏度,可能是飞行模式控制的不 ...

你说的对,的确是飞行模式问题,现在好像是处于高级模式,由于控没有加3段开关,是否不能使用啊?我的D7E买来时是刷机的、可以有DSM2等制式,自己不会刷机,有详细介绍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的确是飞行模式问题,现在好像是处于高级模式,由于控没有加3段开关,是否不能使用啊?我的D7E ...

貌似不改控也是可以的。刚查,飞行模式控制是第5通道,只要把你的两段开关设到第5通道,行程设为(-100,0),即初级、中级。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改控也是可以的。刚查,飞行模式控制是第5通道,只要把你的两段开关设到第5通道,行程设为(-100, ...

我试了一下,我的D7E控的类型要设在直升机上才有陀螺仪设置,常规设100,特技设50。行程设置只有0-120选择,低设置0,高设置100。这样开机后试拨FMOD两档开关,常规和特技切换,浆速有变快的感觉。这样是否算OK了?飞起来好像也很灵敏,初学和高级模式分辨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改控也是可以的。刚查,飞行模式控制是第5通道,只要把你的两段开关设到第5通道,行程设为(-100, ...

我反复试了一下,现在可以正常操作D7E控了类型选固定翼,飞行模式也可选初级和中级的了,有明显灵活和稳定的区别。谢谢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试了一下,现在可以正常操作D7E控了类型选固定翼,飞行模式也可选初级和中级的了,有明显灵活和稳 ...

是的,忘了告诉你,要选固定翼的。另外还可以自己调曲线,但一定不能要混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的就是D7e,不过加了三段开关,涮的Deviation固件。另外你说的灵敏度,可能是飞行模式控制的不 ...

你好,我的也是d7e,deviation固件,选devo协议,固定翼类型,怎么都没法和rodeo110对频,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也是d7e,deviation固件,选devo协议,固定翼类型,怎么都没法和rodeo110对频,请问你是怎么设 ...

我也遇到过不能对频的问题,后来发现切换到显示模式2就可以对好像,刷了DEVIATION不是有普通,模式1,模式2么。对吧
好像是有的模式下因为缺少一些参数可设置,默认又不正确,所以对不上。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也是d7e,deviation固件,选devo协议,固定翼类型,怎么都没法和rodeo110对频,请问你是怎么设 ...

求7e设置价格vx啊,对好频就是飞不了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不能对频的问题,后来发现切换到显示模式2就可以对好像,刷了DEVIATION不是有普通,模式1,模 ...

求7e设置价格vx啊,对好频就是飞不了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忘了告诉你,要选固定翼的。另外还可以自己调曲线,但一定不能要混控

求7e设置价格vx啊,对好频就是飞不了求助啊!

网友:
求7e设置价格vx啊,对好频就是飞不了求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试了一下,现在可以正常操作D7E控了类型选固定翼,飞行模式也可选初级和中级的了,有明显灵活和稳 ...

求7e设置价格vx啊,对好频就是飞不了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