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求助!

楼主(2017-03-04):
亚拓150X回来后调试一直都不顺利!
升级到最新固件1.1.1版本,主电机不转了。尾电机正常,还有开自稳模式的时候,推油门,油门到中位的时候,十字盘无故向右后方打角度倾斜(飞机在水平状态),但是3D模式就正常。请问哪位知道怎样解决

楼主:
检查过主电机没有问题,主电机运作正常。插回150X主板开机只有三声短声,但是飞控舵机都正常,尾电机正常,开机3短2长声音,连接手机所有通道都正常,无解。不会是电调坏了吧!飞机还没有离过地呢!晕死了

网友:
遥控设置问题吧?!

网友:
我的150x也会在自稳模式下失控右偏

网友:
将飞机置于水平,最好是主板保持水平,进行一次陀螺仪校正,可解决偏移问题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啊,油门推到一半十字盘就自动向左边倾斜了。
陀螺仪也校正过了,而且每次飞之前都校正一次的。
另外,还会发生油门自动突然增大的情况。已经炸鸡两次都是自己突然加速上窜

网友:
150x对拼自检通过的前提是油门在最低处。有些控hold开关打开的行程超过了最低油门值。所以请解锁hold开关试试。
自稳是需要设置的,虽说自稳,其实就是固定一个面成为陀螺仪认定应该回到的面。可以在手机app上调节加速计来修正偏的地方。但是炸鸡换配件或者重新调过舵机(十字盘中立点)后这个肯定会变,需要重新调。飞大机动过舵机也得重新调机械不是吗

网友A:
飞机突然有上窜或下窜(一定距离后恢复)基本是主轴或者横轴歪的引起震动。我的新机当时主轴看不出歪,但是调平器却放不进去。换了主轴才放进去,原因就是我的机出厂主轴就是歪的

网友B(2017-07-18):
楼主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请问是电机不转,还是十字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突然有上窜或下窜(一定距离后恢复)基本是主轴或者横轴歪的引起震动。我的新机当时主轴看不出歪,但是 ...

用100S不死主軸修改一下長度保證槓槓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电机不转,还是十字盘问题?

十字盘也会侧倾,主电机也不懂,后来解决了,app调整遥控器行程和油门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