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fpv眼镜求教

楼主(2017-03-04):
从来没有用过FPV眼镜,一直都是显示屏,看到淘宝分两种,一种是单块屏幕的眼镜,还有一种是两块小屏幕的,请问哪一种效果最好?哪一种不会的晕,求教两种的品牌,谢谢。

网友A:
要晕都晕,有钱上肥鲨 skyzoon 没钱救眼罩。主要是逼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晕都晕,有钱上肥鲨 skyzoon 没钱救眼罩。主要是逼格。

眼罩?是何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眼罩?是何物?

就是你说的单片屏幕的, 淘b找fpv眼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单片屏幕的, 淘b找fpv眼罩

麻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眼镜,300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眼镜,3000以内

既然预算有3k的话,那么不如就上Fatshark HD3 ,不会错的,只是需要另外买接收,不会多花多少钱,但是体验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眼镜,3000以内

都到3000了,咬牙上肥鲨最新的吧,或者上skyzoon2000左右,或者上奥姆威的 肥鲨当然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