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V2陀螺仪端口连接说明

楼主(2017-03-04):
请问谁有Kbar   V2陀螺仪端口连接说明?

网友:
百度直接就有啊

网友A:
上电,连接电脑,里面自带最详细,最官方,最标准的配线图

网友B:
连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

在连接电脑之前是不是要不倾斜盘的连杆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连接电脑,里面自带最详细,最官方,最标准的配线图

在连接电脑之前是不是要不倾斜盘的连杆固定好

网友A:
接上电源,其他的可接可不接,再连电脑,不用怕的,电源错了不开机,信息错了也不会烧。然后在电脑软件里看到连接上了,点击“安装”,马上就有了

楼主:
好的,一会回家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其他的可接可不接,再连电脑,不用怕的,电源错了不开机,信息错了也不会烧。然后在电脑软件里看 ...

要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其他的可接可不接,再连电脑,不用怕的,电源错了不开机,信息错了也不会烧。然后在电脑软件里看 ...

是单独K8  V2连接电脑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