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低颜值紫外线自动曝光灯~

楼主(2017-03-04):
之前做线路板,曝光时总要看着。不是曝光不够就是过曝光了。一被打岔就要糟糕~
昨天晚上搞了个自动曝光灯。再也不用自己看着了。
用了8颗3w的紫外线LED串联,最大功率24w。功率够大,但发热严重,就没敢全功率运行,运行在12w左右。用了一块可调升降压板当LED驱动。控制用的是arduino nano,直驱ao4838双路10A的NMOS控制LED和风扇。直接通过电位器AD输入控制定时器。可以实现4~10分钟的定时曝光。风扇延迟30秒关闭。
程序代码不到一百行,非常简单。
手上没有合适的板子,只好用纸板做了个外壳,有点丑陋,将就能用吧。原本还想了好多其它功能,最后懒得折腾了,达到能用的基本功能就没有动力了~
欢迎吐槽~

网友A:
还有3d打印机

网友B:
颜值虽低,可技术含量高呀!Arduino都用上了。。。这么简易一个装置,程序都写上了。。。

我觉得,楼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顺带加入PWM调制系统,让芯片同时控制LED功率。这样发光管发热应该会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值虽低,可技术含量高呀!Arduino都用上了。。。这么简易一个装置,程序都写上了。。。

...

不用arduino用电路实现这点功能更费劲~用代码实现逻辑会非常简单。以后还可以升级
本来是打算做调光的。但MCU直驱MOS有点费劲,PWM输出时MCU发热严重,还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3d打印机

好眼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arduino用电路实现这点功能更费劲~用代码实现逻辑会非常简单。以后还可以升级
本来是打算做调光的。 ...

好吧。。。用51或许会有改善?

网友:
对于忠实的5iMX党来说,
我们更需要平板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