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固定翼FPV具体需要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7-03-05):
各位模友大家好!本人玩航模固定翼有两三年了,最近把手机绑在一架固定翼飞机上航拍了一下,发现挺好玩的!对航拍纯粹小白,于是就想要搞一套FPV实时传输的航拍设备玩玩!距离在1km内。请问大神这种实时航拍图传需要的具体配件,我知道要显示器,摄像头,接收机和发射机,如果用自己的手机当显示屏可以不呢?另外飞机上摄像头和发射机供电怎么供电供电,接收机又怎么供电?线怎么去接?烦请专业的大神解答下入门级的,最便宜,性价比高的FPV设备一起搞下来需要多少钱,我看网上有七八十块钱一个的航拍摄像头,其他的图传搜来看了一下,不是很懂。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在穿越板块里可以收些二手设备,像飞萤Q6运动相机加600mw图传,再搞个鹰眼显示器,这样简单的fpv就成了,要想再深入那就要有带GPS的飞控了,随时可切返航,失控也会自动返航。

网友:
我正好有个q6要卖  你用的上,图传整一套,遥控距离就有1km了 不需要增程,飞控好像不需要,一公里没多远,上个osd就行了  这样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M内随便玩了,但想用手机做屏幕的话首先你手机要支持UVC,网上有套集成度很高的链路FPV系统,集图传地面站 ...

有链接么

网友:
某宝:风迎M11

网友:
和我的要求一样,最近也想弄一套,感受下第一视角,还是视距内飞,围观大神的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KM内随便玩了,但想用手机做屏幕的话首先你手机要支持UVC,网上有套集成度很高的链路FPV系统,集图传地面站 ...

谢谢推荐,写的很详细,最近我也想弄个感受下第一视角

网友:
图穿飞控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推荐,写的很详细,最近我也想弄个感受下第一视角

不客气,入门嘛光感受下问题不大。也就几百大洋足够体验了。但毕竟模拟图传,清晰度凑合。高清图传一方面是图像延迟大另外就是价格偏高。
固定翼FPV玩进阶点的话投入得舍得设备。遥控增程,高功率图传,专业飞控,配套各种传感器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论坛上都有很多经验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入门嘛光感受下问题不大。也就几百大洋足够体验了。但毕竟模拟图传,清晰度凑合。高清图传一方面 ...

不想进阶了,现在找个飞场都难,飞远了怕故障掉下来伤人,胆小,只敢视距内无人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M内随便玩了,但想用手机做屏幕的话首先你手机要支持UVC,网上有套集成度很高的链路FPV系统,集图传地面站 ...

好人,真心的

网友:
水一波经验

网友(2017-05-14):
首先你要有固定翼起降经验。。这个不比四轴,收油门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穿越板块里可以收些二手设备,像飞萤Q6运动相机加600mw图传,再搞个鹰眼显示器,这样简单的fpv就成了,要 ...

跪求fpv师傅一枚,本人小白,不算太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想进阶了,现在找个飞场都难,飞远了怕故障掉下来伤人,胆小,只敢视距内无人飞

视距内的话真心没有必要上飞控,飞控出问题或调不好炸机丢机的机率就增加了。不过没飞控千万别超视距,后果你懂的。本人也是新手,说得不对的话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距内的话真心没有必要上飞控,飞控出问题或调不好炸机丢机的机率就增加了。不过没飞控千万别超视距,后 ...

我用的A3来增稳,感度远程可调,还能关闭,给新手信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