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sanwa的接收机太贵了,有没有副厂的接收机呢?

楼主(2017-03-05):
如题,咋就没有sanwa的副厂接收机卖呢?M11x能用的,哪位大神知道?原厂太贵了。futaba14sg的副厂控一个才100多。

网友:
FUTABA是开放了FASST才让那些副厂有空子钻。SANWA的从来就没开放过,好像那个高速双向接收机还是SANWA专利,以前玩10房时候用SANWA的人比FUTABA的还多。
目前大概就4PK还能用Frsky的副厂接收机,新型号的控也得用FUTABA原装接收机。

网友A:
玩车场地其实对控的要求可能比飞机还要高,航模很少有十来个人用同品牌甚至同频率的控在一个很小的场地上同时操作
而车模是十来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大家都紧挨着用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品牌(基本都是SANWA和FUTABA),对于控的抗干扰性要求非常高。
如果有汽油车的磁电包点火系统很容易干扰电子设备,要求就更高了;航模一般都是电子CDI点火,本身产生的干扰就比磁电包要小。
所以说尽管看上去枪控通道很少价格却很高,实际上要求一点也不比航模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车场地其实对控的要求可能比飞机还要高,航模很少有十来个人用同品牌甚至同频率的控在一个很小的场地上同 ...

谢谢大神专业回答,看来只能高价购买原厂接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