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GT3B遥控不小心摔地上后i信号大减,求教!

楼主(2017-03-05):
求教~我的富斯GT3B枪控不小心从1米高所有摔地上了,开机后发现对船的遥控距离大大减弱!10米不到就没有任何信号了!拆开遥控器,检查过天线端的焊接位置是有5V电压的,那是否说明信号板没有故障?还是内部有短路?

网友:
检查天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晶振坏了

楼主:
天线增幅板的晶振?还是在主板上的?

楼主:
以下是我的富斯GT3B遥控器拆下来的主板,求高手指教~就是摔地上后,遥控距离立即变成只有10米内…………

网友A:
你按键功能正常就不是板载的晶振,应该是高频头坏了,你用示波器看载波输出,万用表能量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键功能正常就不是板载的晶振,应该是高频头坏了,你用示波器看载波输出,万用表能量个屁。

高频调谐器吗?该元件是在哪里?2.4G增益板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调谐器吗?该元件是在哪里?2.4G增益板上吗?

网友:
天线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我再详细检查过,发射模块的馈线输出端,线芯部分与屏蔽层是通路的,正常2.4G不应该是线芯与屏蔽层断路吗?
是否因为我的线芯和屏蔽层通路了,所以才导致遥控器信号大减?
另外,请问各位哪有此发射模块可以买到?

我把天线馈线拆掉下来

我把天线馈线拆掉下来

网友B:
四年前玩车买的GT2 摔了无数次依旧坚挺 开裂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玩车买的GT2 摔了无数次依旧坚挺 开裂都没

我的也是四年前买的,但今个月才第一次摔地上……第一次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