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eko1107不出了

楼主(2017-03-05):
想找一个速度超快的微型锁尾舵机都不行。

网友A:
215不就行了,1102也行呀

网友:
厂家不生产了?

网友:
现在的锁尾舵机都够用了吧

网友:
1102还嫌不够快。。

网友:
1295啊,最新的

网友:
估计是和自家锁尾中舵打架,出了1107就买6125的就少了

网友B:
最新的是1295微型舵机,和6125中型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不就行了,1102也行呀

速度没1107快

楼主:
1295比1102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是1295微型舵机,和6125中型锁尾

450级不用小型舵机锁尾

网友:
你能感觉出0.031和0.058的区别?

网友:
1107是因为大部分入魔调机,水平还不到家 所以厂家索性不出了 要不然天天满大街都是金鱼尾

网友C:
舵机臂孔位外移一点点速度就提高不少,锁尾没有那么高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孔位外移一点点速度就提高不少,锁尾没有那么高要求。

往外移动是不是要降低感度?

网友:
兼顾K8的尾舵机运动范围选择合适的舵机臂孔位,孔位外移相当于提高了感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陀螺仪高度。

网友D:
不光要速度快,够力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光要速度快,够力也很重要

1107的力量已经很充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