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f3与dsmx的接法

楼主(2017-03-05):
新人小白。
dsmx的线序是红黑灰,
求助f3plus与dsmx接收的接法,多谢!

楼主:
左上角,黑接gnd,红接3v3,灰接rx,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接第三口

网友:
我也是用DSMX卫星机,飞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第三口

接第三口啥意思,接左上角第三个vcc吗?dsmx是5v还是3v供电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第三口啥意思,接左上角第三个vcc吗?dsmx是5v还是3v供电的,请指教,谢谢

UART3

网友A:
DSMX卫星机是3.3v供电!F3飞控上就提供了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X卫星机是3.3v供电!F3飞控上就提供了3.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