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T 系 列 穿 越 机 之 GT190X-2 设 计 制 作 组 装 飞 行 ! ! ! 】

楼主(2017-03-05):
    先上个首飞视频:

           由于对前一架GT195X穿越机感觉不满意,所以又思索出了一架GT190X-2穿越机,这架机采用侧板结构设计,利用飞控螺丝锁紧固定侧板,以达到缩小轴距充分利用空间的目的。轴距190mm,4mm一体底板,3mm侧板。

    主要配置:
          GT190X-2
          CC3DF3 BF3.1.5
          BULLET 30A DSHOT
          DYS SE2008\2550KV
          50404\50503\50453
          T14SG
          R4FA-SB
          非凡25-200-600mW
          HS1177
          4S1300mAh
          小飞手

01、初期效果图:

02、最终效果图:

03、雕刻图纸:

04、机架碳板套件:

05、上白色漆一:

06、上白色漆二:

07、试装铝柱和摄像头:

08、试装OSD分电板和CC3DF3飞控板:

09、试装效果一:

10、试装效果二:

11、OSD分电板:

12、分电板焊上XT60:

13、BULLET 30A 电调:

14、电调焊上分电板:

15、DYS SE2008\2550KV电机

16、3D打印2008电机保护壳:

17、装上分电板、电调、电机、保护壳,焊上电机线:

18、底层安装完成:

19、CC3DF3飞控BF3.1.5固件:

20、焊上摄像头、图传OSD线到分电板,焊上电调信号、5V线到飞控:

21、装好二层飞控板,插上OSD通讯线:

22、二层安装完成:

23、铝柱、摄像头拧上侧板:

24、侧板安装完成一:

25、侧板安装完成一:

26、插上摄像头线,侧板装上机架:

27、拧紧飞控四颗螺丝锁紧固定侧板:

28、主体结构安装完成一:

29、主体结构安装完成二:

30、接收机装到摄像头下面:

31、图传装到摄像头后面:

32、布置好天线:

33、完成效果一:

34、完成效果二:

35、完成效果三:

36、穿上电池扎带效果一:

37、穿上电池扎带效果二:

38、穿上电池扎带效果三:

39、装上50503桨效果一:

40、装上50503桨效果二:

41、装上50503桨效果三:

42、装上50404桨效果一:

43、装上50404桨效果二:

44、装上50404桨效果三:

45、装上50404桨效果四:

46、电调包上透明绝缘胶带:

47、底板下贴上电池胶垫:

48、穿上电池扎带效果:

49、绑上GOPRO相机效果一:

50、绑上GOPRO相机效果二:

51、绑上GOPRO相机效果三:

52、绑上GOPRO相机效果四:

53、空机重量311.8克:

54、外场首飞一:

55、外场首飞二:

        最后试飞效果满意。pid预先凭经验稍微修改了点,树林低空航线飞行50404桨精准操作跟手,空中自由飞50503桨动力强劲反应迅速。
       PID通过OSD调参很方便,现场就可以调整,以后的飞行中再慢慢细调。

        感谢欣赏!!!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图传天线呢?  还有飞的时候镜头中能看到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图传天线呢?  还有飞的时候镜头中能看到桨吗?

竖起来的两根天线,一根图传,一根接收,还有一根接收贴在机臂上。
飞起来看不到桨。

网友B:
设计很巧妙
有点在意底板上镶入竖版开槽,应力集中点啊,炸机或疲劳最有可能从这里裂开,开槽如果能闭合就好了。当然,如果整体强度过剩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很巧妙
有点在意底板上镶入竖版开槽,应力集中点啊,炸机或疲劳最有可能从这里裂开,开槽如果 ...

你说的开槽问题有经过思量,侧板必须开槽镶入,闭合开槽的话,槽往螺丝孔方向移的话,强度感觉更弱,前后加长底板闭合槽位又不太协调。最后就成现在这样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槽问题有经过思量,侧板必须开槽镶入,闭合开槽的话,槽往螺丝孔方向移的话,强度感觉更弱,前后 ...

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图中省略了圆角,当然这样视乎没那么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图中省略了圆角,当然这样视乎没那么美观了

我说的不协调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