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Sport Cub S简单开箱

楼主(2017-03-05):
自从前年年底入了架已经绝版的地平线小GeeBee之后(原帖《买了个地平线的小Gee Bee,有问题请教》),楼主对于地平线的小机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喜爱。由于GeeBee实在是太可爱了,根本不舍得飞,所以之后没多久又在论坛收了架二手的地平线Beast 3D。这小机子飞过几次,总的来说很不错,毕竟有AS3X的辅助。期间炸过几次但基本都被我修复了,虽然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模样。。除此之外,楼主自己装了架捕食者,可这机子并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飞,主要是飞机一上天我就紧张,生怕炸了,结果是越怕越容易炸机。说到这里,我得解释一下,其实本人在模拟器当中飞行固定翼已经没啥问题了,只要不作死都可以平稳起降。怎奈到了现实当中,飞直机没问题(楼主的上将其实是灌水的,如果非要较真,那也只能说是电直方面,说到固定翼就是完全的新手了),一飞固定翼就会紧张,尤其是这种1.6米翼展的大机子。相对来说,地平线的小机给我的压力很小,反正炸机的损失也不会太大。前几年地平线又搞出了个SAFE的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带自平功能的六轴陀螺仪,主要优势是在无法控制姿态的时候自动水平,防止炸机。楼主之前一次飞Beast 3D就是因为阳光强烈,风也有点大,一不小心飞到自己后方,看不清楚姿态打错了舵,炸的有点惨。前两天看到某网站有20%折扣,就果断入手了这架想了很久的Sport Cub S,带SAFE救机功能。这大概是地平线具有SAFE的固定翼当中最便宜的一架了吧,不含遥控器80美元。。

机器到手之后立刻开箱,尽快一睹这小家伙的“尊荣”

打开外层包装,看到了漂亮的彩盒

这箱子着实不小。。

放在桌子上就知道有多大了

完全就是冲着这个SAFE来的,“Teach Yourself to Fly”

现在做这种到手飞的小机的厂家不多了吧?大家都去做多轴了。。

三围,翼展大约在60cm

打开盒子,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机头部分用透明塑料膜保护着

尾部也一样,能感觉到工厂的细心

箱子里的全部东西

一开始没搞明白这啥玩意,后来想想应该是固定浮漂用的,这机子也可以在水上飞

充电器电池,我之前收的地平线Nano CP S也有几节这样的电池,怎奈其中3节放在NCPS上都没法用,一推油门就重启。后来放在这个上面测试居然没问题,真是太好了!

使用手册和对码注意事项

机头部分的细节,这架飞机用的是有刷电机,带减速组

机翼有透明胶带加固

这小轮子太可爱了,比Beast大一些,不过估计在草地上都一样

细节

HobbyZone也是地平线的一个产品线,正如Blade是直升机产品线一样

做工不错

这垂直尾翼太脆弱了,生怕一不小心碰到就折了

HorizonHobby的LOGO

两颗用于副翼的线性舵机,和Beast的应该是一样的

一开始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有点偏,简单调解下舵机拉杆的弯曲处就可以了

电池接头,从洞里能隐约看到天线。。另外这个起落架钢丝是埋在魔术贴下面的,也就是说要拆掉轮子就得撕开魔术贴,不知道草地降落不拆起落架会不会有麻烦?

首先用DX6i测试,之后又跟Devo 7E配了对,并且设置好了三种飞行模式,很方便

把Beast也拿出来排排坐,可以看到双方的尺寸对比,Beast的翼展大约在30cm多一点,大概是Sport Cub的一半

我的飞行员

这是Beast上我最喜欢的部位,复杂却不凌乱!

目前遥控器的设置以及各舵面的调试已经初步完成,接下来就是选个好点的天气出去试飞,真是迫不及待的想把这小家伙飞上天,感受一下SAFE带给我的安心与踏实。

网友A:
小机好玩,其实可以不用陀螺仪更练技术

网友B:
好漂亮的飞机!国内不好买了,要不就是天价

楼主:
老实说,地平线出的这些小机基本都可以当做艺术品来收藏,细节处理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好玩,其实可以不用陀螺仪更练技术

大机不用陀螺仪还成,小机。。就我这水平必须秒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飞机!国内不好买了,要不就是天价

现在估计也就是地平线还在做这种小机,可惜国内没售后了。。

网友C:
这mini小机看着乖可爱,估计飞到100米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估计也就是地平线还在做这种小机,可惜国内没售后了。。

淘宝上有卖空机的,要自己配电装,不懂,也不是主流设备,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mini小机看着乖可爱,估计飞到100米就看不清姿态了。

我估计不敢飞出50米,而且不用担心超距失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卖空机的,要自己配电装,不懂,也不是主流设备,就放弃了

搜了一下还真是,才88元,太便宜了。相比之下,BNF的要1180元!

网友:
空机没有涂装

网友D:
小飞机好精致,lz都在哪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还真是,才88元,太便宜了。相比之下,BNF的要1180元!

嗯,乐山一个店很多白空机,想让老板推荐个电装,没下文,自己弄不太懂,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好精致,lz都在哪飞啊?

我每次都得开半个小时左右去一个公园飞,基本没人。

网友E:
人在德国,Sports cub s是我买的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评价很高,是2015年纽伦堡玩具节金奖,飞行也极其平稳,油门推到一般就能水平飞行。楼主眼光很好,一眼就看出尾翼脆弱,尾翼我用热胶不知粘过多少次,她的头部桨传动金属杆也很脆弱,如果炸鸡,很容易断掉,所以尽量不要让头部垂直着地。Horizon家的产品配件都是很贵的,坏了维修尽量diy,其实修很容易的,这架飞机结构不太复杂,中间揭胶布的时候注意不要揭掉表面的图层了,就不好看了。还有几个建议是不要在有风的天飞,这架飞机抗风性不太好,因为太轻了,很容易吹跑偏。看楼主在公园飞,轮子可以换两个直径大一些的,这样在草坪上起飞降落的时候不会磕磕绊绊。还有电池也可以买大一些的,我的是300mah,但是要注意尺寸能不能放进去,大电池大重量也能增加抗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在德国,Sports cub s是我买的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评价很高,是2015年纽伦堡玩具节金奖,飞行也极其平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很有帮助!请问你觉得轮子换成多大的好一些?我之前的beast 3d就是轮子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在草地降落,我都考虑把轮子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很有帮助!请问你觉得轮子换成多大的好一些?我之前的beast 3d就是轮子太小了,根本不 ...

拆掉了,就没有缓冲了,飞机降落的时候冲击大,还是换个轮子吧。sports cub s建议轮子直径在4cm左右最好。买海绵材质的。

网友F(2017-08-20):
楼主原装机漂亮,我自己买白板装了一架,我不太会用
请问一下“首先用DX6i测试,之后又跟Devo 7E配了对,并且设置好了三种飞行模式” 这句话里说的这三种飞行模式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原装机漂亮,我自己买白板装了一架,我不太会用
请问一下“首先用DX6i测试,之后又跟Devo 7E配了对, ...

三种飞行模式是这样的,将通道5关联到一个三段开关,分别设定为100,0,-100。我不记得到底哪个对应初学者模式哪个对应专家模式,但0对应的是中级模式,你自己测试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在初学者模式的话,当系统初始化完毕,你摆动机身,副翼会做反向修正并且不会复位,除非你把机身的姿态还原。在高级模式,无论你怎么摆动机身,副翼都保持在中立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种飞行模式是这样的,将通道5关联到一个三段开关,分别设定为100,0,-100。我不记得到底哪个对应初 ...

好吧,这个应该就是把AS3X的3个控制级别对应到3段开关上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使用中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AS3X级别了。多谢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这个应该就是把AS3X的3个控制级别对应到3段开关上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使用中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AS ...

等等,你说的是as3x?三个飞行模式是针对带有SAFE功能的机子的,你确定你的是AS3X还是SAFE?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的小飞机

这个小机子也很不错,比主贴当中的动力要好,很容易飞。

网友H(2018-02-16):
您好,我看了您的sport cub s 的开箱贴,感觉非常好。因为我在北 京,所以地平线的飞机也买不到,就在淘宝上尽量按照您的贴中的图片资料自己配了泡沫空机和电装。因为北 京的飞行条件有限,我又是新手,所以我觉得这种小飞机对场地的需求不高,基本在我家楼下的网球厂就能飞了。所以我打算接下来从这些小地平线的飞机慢慢入手逐渐飞固定翼。有一下几个问题希望您能给回答一下:

1. 我手里的能支持DSM2的控目前只有华科尔D10, 我按照网上的操作刷了D5.0的固件。但是目前mixer的设置不会操作,怎么样才能把第五通道映射到Fmod这个三段开关上?我自己看了英文的说明书,感觉这个控的Mixer逻辑很奇怪。我看了好几遍都没看懂。希望您指点一下。

2.我有了华科尔的D10 是否还有必要够买地平线原厂的控了?飞地平线的固定翼小飞机是不是DX7就完全够用了?

3.我非常搞不懂为什么地平线要推出中国,就说价格可能高一点吧,但是这种小飞机对场地要求小,在大城市里飞还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国内就没有人喜欢呢?

4.前几天我在淘宝上买了个手掷的小泡沫飞机给女儿玩,翼展在480mm我觉得飞机的飞行性能还不错(而且价格便宜两架才不到30元人民币),我想能否利用地平线的接收机和直线舵机,自己改装这个手掷飞机,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可以改装好的话,就可以当作一个练习机飞了。

我的手机号码是I39I05779I3我的微信号码也是这个,非常希望能和您一起交流。 祝您春节快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看了您的sport cub s 的开箱贴,感觉非常好。因为我在北 京,所以地平线的飞机也买不到,就在淘宝 ...

dx7可以满足航模的所有飞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dx7可以满足航模的所有飞机了

谢谢您的回答。

目前我的D10刷了D5.0的固件。

要飞这个带safe的接收机,是否需要把第五通道设置为三段开关?

我尝试了一下,目前已经把第五通道映射到Fmod三段开关上了,但是这个Fmod三段开关有三个状态分别是Fmod0, Fmod1和Fmod2,我目前在src选项中指定的是Fmod1,但是这样达不到-100,0,100的这个输出效果,请问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在第五通道上达到-100,0,100的输出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您的回答。

目前我的D10刷了D5.0的固件。

实在抱歉我没有用过华科尔的遥控器,我只有地平线的和futaba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实在抱歉我没有用过华科尔的遥控器,我只有地平线的和futaba

您的意思是DX7可以满足固定翼的所有需求了? 那么DX9这些控就是同时可以满足多轴和直升机这些更加复杂的机种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的意思是DX7可以满足固定翼的所有需求了? 那么DX9这些控就是同时可以满足多轴和直升机这些更加复杂的 ...

反正dx7直机多轴都够了,钱多当然可以买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正dx7直机多轴都够了,钱多当然可以买更好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小机子也很不错,比主贴当中的动力要好,很容易飞。

请问这个是啥牌子型号?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机不用陀螺仪还成,小机。。就我这水平必须秒炸啊

楼主对自己还真是自信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看了您的sport cub s 的开箱贴,感觉非常好。因为我在北 京,所以地平线的飞机也买不到,就在淘宝 ...

1. 这个不大好说,我用的是D7E,我在回复结尾把配置文件贴上来供你参考。
2. 不用买地平线的控,你的D10完全支持DSM2和DSMX协议。
3. 价格高,山寨多,你懂的。
4. 应该可行,只要零件能塞进去。

D7E的Sport Cub S配置文件:
name=Sport Cub S
mixermode=Advanced
type=plane
[radio]
protocol=DSMX
num_channels=7
fixed_id=123456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OrangeRx=No

[channel1]
safetysw=FMODE1
safetyval=-100
failsafe=-100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THR
dest=Ch1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2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SW A0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SW A1

[channel3]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3
[mixer]
src=ELE
dest=Ch3
switch=SW A0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3
switch=SW A1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SW A0
scalar=6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SW A1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HOLD0
dest=Ch5

[channel6]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SW B0
dest=Ch6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THR
time=360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1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是啥牌子型号?

地平线的Champ S+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自己还真是自信啊 呵呵

这词用的不对,应该是“有自知之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这个不大好说,我用的是D7E,我在回复结尾把配置文件贴上来供你参考。
2. 不用买地平线的控,你的D10 ...

感谢您的回复,我回头对一下我的配置文件,话说这菜单是中国人设计的还是外国人设计的?怎好多人都说看不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这个不大好说,我用的是D7E,我在回复结尾把配置文件贴上来供你参考。
2. 不用买地平线的控,你的D10 ...

以下是我的配置文件,我大概对了一下,好像和您的结构不太一样,按说D7和D10都用的相同的固件,为什么配置文件的格式不同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可比性
name=sport cub s

mixermode=Advanced

type=plane
[radio]

protocol=DSMX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THR

dest=Ch1

[channel2]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2

[channel3]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3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5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mixer]

src=FMODE0

dest=Ch5

switch=FMODE1

scalar=0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mixer]

src=FMODE0

dest=Ch5

switch=FMODE2

scalar=-100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ppm-in]

mode=channel

num_channels=0

switch=None

centerpw=1500

deltapw=400

map1=Ch1

map2=Ch2

map3=Ch3

map4=Ch4

map5=Ch5

map6=Ch6

map7=Ch7

map8=Ch8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2]

type=countdown
time=10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1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