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装新机,CC3D设置求教

楼主(2017-03-05):
一眨眼在5IMX的厮混已经超过10年了。。。。。老了,技术没长进。。。电直从有副翼那代开始就搁置了(技术还停留在单面悬停)。。。后来被可恶的大疆破坏了我DIY的精神,自从上手精灵、悟后尘封的模型再次尘封。。。
此次也是机缘,在坛里收了台穿越机,又撩起了DIY的春风。。。想求教下各位CC3D的几个问题,机器是成品机,收到后接线完成,现在油门行程不对,电机不一致,可能因为上了新的控和接收,需要重新校准下,电脑下载了OpenPilot-RELEASE-15.02.02-win32,两个问题:
1、调试CC3D,只需要用数据线直接连接CC3D即可,遥控器和机架不用上电?我下午试了下,貌似机架不上电直接可以连接。
2、启动运行后,按向导提示要我升级固件,我想保留飞机上的固件,不升级可以调试么?

脚架装了四个球,原机带条状尾灯,阻挡了电池的安装,就卸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上usb,不用上电。固件更不更新无所谓,不过刷bf固件手动手感更好

网友:
飞机要上电,后面调油门、马达要用,不要上桨叶。

楼主:
沙发、板凳说法不一样安啊

网友:
固件不升级可以调试。调电调飞机要上电,调PID可以飞机不用上电。记得保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机子好骚,真好看

网友A:
建议你用中文版的,什么时候接电源什么时候拔电源都有中文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中文版的,什么时候接电源什么时候拔电源都有中文提示

已经搞好了,多谢楼上各位。JJ还是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