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惨炸,结果出人意料

楼主(2017-03-05):
       今天给kds5.5找了个超级大飞场,心里高兴坏拉,用的12s动力呼啦啦怒飞几圈,结果航线7分30秒时突然电池没电失去动力,心想完蛋了,地上全是大石块。
       那一刻打消所有念头,仔细控制螺距熄火降落,只看到着陆瞬间砸到岩石跳了两下,然后就不动了。
       立马心急如焚地奔过去,看看没碎片,心里高兴了下,应该还能修。然后就捡回来,仔细检查了几遍,乖乖居然没有任何损坏,只是脚架变形、大桨尖擦掉漆、头罩轻微刮擦。
       真是老天保佑,3.8kg的飞机居然能完好无损迫降,总结原因:一是熄火后降落比较平稳,手上没慌,二是铝合金脚架充分吸震,三是kst可调舵机臂吸收能量、保护旋翼头。
       回家烧高香!下面上图!

网友A:
7分半。。。多大电池啊?12s爽不爽

网友B:
楼主油门锁定时螺距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分半。。。多大电池啊?12s爽不爽

12s略重,但很爽。花儿2200毫安电池可以航线7分多,悬停油门约70%,给油就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油门锁定时螺距是多少啊

正负13.1度,高压动力飞550适合大螺距、低转速,飞下来蝎子电机微温。

网友C:
我有2200电池飞380怎么感觉没有你这个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200电池飞380怎么感觉没有你这个大呢

我用的两块2200,这个70c放电的版本短而且宽,看着个儿大。

网友:
时间好久,七分半

网友D:
不错,我昨天飞的时候运气也不错。X3没有开3D直接起来就半圈自旋翻,结果反正后发现没有动力了。以为飞机动力系统出问题了。也是迫降在乱泥坑中居然安然无恙。
就是迫降在这堆土中间,正常是没法降落的。肯定要扫尾桨。

尾巴正好在2块泥当中。这运气不说了。

网友:
场地确实不错

网友:
用可调舵臂短了外八了

网友E:
5.5升12s用80hv暴力飞hold住吗?

网友F:
楼主的技术好+运气好

网友G:
建议仔细检查下大桨,有时候可能有暗伤没发现,万一射了就不好了

网友H:
都是经验会让走不少弯路

网友I:
用的什么控啊?不怕失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升12s用80hv暴力飞hold住吗?

目前只飞航线,练到自旋圆周,暴力飞没问题,感觉动力响应很快。没用过6s动力,无法比较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仔细检查下大桨,有时候可能有暗伤没发现,万一射了就不好了

谢谢。昨天仔细检查了大桨,看外观没有任何影响,炸鸡时主要是脚架受力,估计大桨只是剐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什么控啊?不怕失控吗?。。。

华d10控,10通道接收机,10db信号强度(省电一些),500米视距范围内足够用了,两台飞机从未失控。另外还需把接收机天线安装在尾管上,尽量张开一定角度,确保所有飞行姿态可以接收信号,遥控器天线保持垂直方向,非常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昨天飞的时候运气也不错。X3没有开3D直接起来就半圈自旋翻,结果反正后发现没有动力了。以为飞机动 ...

这个网名原来是你啊!看了照片缺定是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技术好+运气好

其实,捡起来调好舵机臂又飞了一组电,没有杂音,手感没差异,然后才放心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仔细检查了大桨,看外观没有任何影响,炸鸡时主要是脚架受力,估计大桨只是剐蹭。

检查到位就好,之前炸鸡后目测没问题,飞起来有双桨,仔细检查才发现大桨有伤。

网友:
人品爆发啊!

网友K:
2200,12s,你是2个6S的电池加外加线串联起来用的?那动力很足啊,这个飞的确实爽

楼主:
引用 网友K:
2200,12s,你是2个6S的电池加外加线串联起来用的?那动力很足啊,这个飞的确实爽

是串联,电池放电有100a以上,电调80hv,电机最大持续电流65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网名原来是你啊!看了照片缺定是你了,哈哈!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