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怪的失控问题,看是否有和我遇到同样情况的人?

楼主(2017-03-05):
昨天和今天,新装的xr220,轴距195,电机致盈GT2205,电调飞盈佳乐BLS30A(开了DSHOT600),F3飞控(固件3.1.5),接收机X4RSB,图传foxeer600mw,1177摄像头,飞起来后一切正常,然后翻滚之后就如同空中陀螺一般,失控;今天再试,飞了两块电,没有翻滚,一切正常,第三电再试翻滚,同昨天一样,失控,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找出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大家有没有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

网友A:
BLS电调存在BUG。试着关闭温度保护。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从电调下手。我也深受其害。当时是中特威电调。牌子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从电调下手。我也深受其害。当时是中特威电调。牌子不同而已

好的,感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的另一架就没有问题,电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S电调存在BUG。试着关闭温度保护。

这个很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有解决?

多轴电调是千万不能有保护的,因为一保护导致电调不一致必炸。所以说一上来就应该把电压和温度保护关了。某宝有卖不贴牌电调BL BLS都有 比较便宜好用

网友C:
我了个去,我也是刚换了BLS电调,还就是冲着各种Shot去的。这么坑,小白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了个去,我也是刚换了BLS电调,还就是冲着各种Shot去的。这么坑,小白鼠啊

就是,我也是冲着各种SHOT才买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同样问题最近一直在问 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之前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经常出现 这几天已经炸鸡炸坏好几百的配件了 再解决不了只能退坑了 炸不起

网友:
希望能有大神帮忙解决 因为这个自己炸坏了两块飞控 一块分电板 两个电机 两个电调 一个摄像头了

网友D:
发现了一个帖子说的貌似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硬件的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了一个帖子说的貌似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硬件的bug了

先关掉温度保护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换回BL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最近一直在问 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之前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经常出现 这几天已经炸鸡炸坏好几百的 ...

可以换回Blheli的电调

网友B:
银燕ZIDAN30A亲测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体积和重量都非常好,MOS也是仙童30A。。。良心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ZIDAN30A亲测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体积和重量都非常好,MOS也是仙童30A。。。良心推荐

目前资金紧张,暂不考虑入新,手上还有很多堪用的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还在等备件 打算到了把电调温度保护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还在等备件 打算到了把电调温度保护关了试试

暂时试不了,工作出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银燕ZIDAN30A亲测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体积和重量都非常好,MOS也是仙童30A。。。良心推荐

你确定30A电调用30A MOS就够了?好盈XROTOR 20A用的是MDU2654 30V 100A。 我用的一个不贴牌电调2-4S 16A用的是AON7202 30V 40A。mos的电流均远大于电调额定电流。因为mos电流是完全导通的持续电流,在电调上因为换相和调速存在开关损耗,电调紧凑发热较大,高温会降低性能(最大电流),所以说电调用的mos电流必须至少是电调额定电流的两倍。我为你用的电调电流和mos电流一样深感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30A电调用30A MOS就够了?好盈XROTOR 20A用的是MDU2654 30V 100A。 我用的一个不贴牌电调2-4S 16A ...

原来如此,那请问用了高规格的MOS是不是持续电流就大了,相比标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请问用了高规格的MOS是不是持续电流就大了,相比标注的?

不好意思我没说你的电调,而是回复他。

电调的mos管可以看见型号,查一下datasheet就能看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你的电调,而是回复他。

电调的mos管可以看见型号,查一下datasheet就能看出性能。

谢谢,我还不知道这些知识,了解一下

网友D:
问题已经找到 通过黑匣子发现 翻滚的过程中三号电调会直接满转到2000飞机姿态直接乱了 经检查发现三号电调掉了一个原件 应该是这个问题 准备更换之后再看看有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找到 通过黑匣子发现 翻滚的过程中三号电调会直接满转到2000飞机姿态直接乱了 经检查发现三号电调 ...

问题是我的电调都是新的啊,没有掉落什么原件

网友D:
还是用黑匣子看一看翻滚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吧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黑匣子看一看翻滚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吧  很好用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还在等备件 打算到了把电调温度保护关了试试

把温度保护关闭就行,昨天今天飞了十电左右,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了,现在是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温度保护关闭就行,昨天今天飞了十电左右,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了,现在是爽飞!

我的换了一个电调 温度保护关了现在也好了 随便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