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160的设置卡设定

楼主(2017-03-05):
插上没反应,插上没反应,插上没反应。。。什么情况这是,线哪里接的不对还是别的原因,急急急在线等求大神解答。。。

楼主:
不会吧,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把设置卡插到PRO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卡插到PRO就可以设置了

谢大神,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