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尾电机的小型六通机怎样飞出一个完美的圆周航线?

楼主(2017-03-05):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对于尾电机的小型六通机,怎样才能飞出一个完美的圆周航线?在飞行过程中,一打方向舵,整架机就会发生漂移,很难飞出一个完美的圆周航线。各位模友,你们是怎样飞的?

网友:
方向舵的功底,需要练习

网友:
100级小飞机很难飞航线的,这种小飞机是用来练习3D比较合适。

网友A:
如果是没有自旋修正的直升机就只能靠人来修正了。圆周航线前先练定点自旋,刚开始自旋速度别太快,争取在很小的范围内完成自旋,时间长了就行了

网友B:
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自旋修正的直升机就只能靠人来修正了。圆周航线前先练定点自旋,刚开始自旋速度别太快,争取在很 ...

华科尔 Mini CP 的方向舵的舵量调为50% 了,依然发生漂移。伟力 V977 就只有大小舵,二选一,也是发生漂移。澄星 6050 即使悬停,一打方向舵,整架机就会甩到一边去,这个更加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法问题

即使轻柔打舵,都会发生漂移。不知道你飞过多少款小型六通机?

网友B:
不才 前后一共二十来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才 前后一共二十来架吧

呵呵,有多少架可以飞出完美的圆周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自旋修正的直升机就只能靠人来修正了。圆周航线前先练定点自旋,刚开始自旋速度别太快,争取在很 ...

正确

网友:
小飞机不可能

网友:
我飞mini cp,原来也是怎么都飞不好圆周,总感觉飞的不协调,有时就是直线切过来。后来练习自旋停,发现这个练多了飞圆周长手感。。还有要在脑海中记住航线,在每个点及时打舵修正,关键就是及时修正。现在室内飞圆周还行,室外飘的太厉害了。

网友:
所谓飘移是直升机右倾造成的,小机尤其明显。可以加快飞行速度来减轻这个影响

网友C:
是指刷锅吗?

网友:
多练习,多练习,多练习,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刷锅吗?

刷锅时机身明显倾斜的,是在一个漏斗面上,而圆周航线时机身端正的,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13楼是正解,对于楼主简直是无语,飞机要飞圆周航线,怎么克服向外的离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多少架可以飞出完美的圆周航线?

每一架都能飞出完美圆周航线,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