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的接收机能换这种天线增加水面距离吗

楼主(2017-03-05):
2.4G
的设备水面控制距离不远,AT9的接收机能不能换这种天线增加距离呢,我看到很多钓鱼船都是2.4g也都是这种天线,那么怎样接这种天线呢

网友A:
需要知道这种天线的工作中心频点是不是你的设备的频点,然后看下增益是几个dB。还有就是接口要一致,比如都是BNC口或SM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这种天线的工作中心频点是不是你的设备的频点,然后看下增益是几个dB。还有就是接口要一致,比 ...

只知道是2.4的天线,接受机好像原厂的是焊接在主板的一条短线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是2.4的天线,接受机好像原厂的是焊接在主板的一条短线吧吧

那就最好别乱用,微波信号在水面的衰减还是很大的。不过也可以考虑在中间加一级射频功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知道是2.4的天线,接受机好像原厂的是焊接在主板的一条短线吧吧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R9D的天线是焊接的。R9DS前期生产的有一部分
是焊接的,有一部分是扣盘式的。现在生产的接收机
天线都是扣盘式的,直接扣上就可以使用了,非常方便。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R9D的天线是焊接的。R9DS前期生产的有一部分

请教r6ds和r9d遥控距离是否一样

网友:
不一样的。R6DS的传输距离是600米。

R9D是AT9出厂标配的接收机,配合AT9使用时,遥控距离地面900米,空中1.5公里。

这些距离和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C:
r9d接收器天线断了怎么焊、焊点太小怕弄不好

楼主(2017-04-10):
引用 网友C:
r9d接收器天线断了怎么焊、焊点太小怕弄不好

难搞,算了还是不弄了

网友(2017-06-02):
引用 网友C:
r9d接收器天线断了怎么焊、焊点太小怕弄不好

可以发到我们公司帮你焊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