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两轴阿凡达飞控的仿支奴干验证机

楼主(2017-03-05):
使用两轴阿凡达模式的飞控,让两轴机有支奴干类似的外形,像支奴干一样飞行,验证机已可以稳定飞行。

动力:XXD2212/1000KV  20A电调 1045正反桨
舵机:EMAX ES08A II
电池:3S2200mAh
飞控:CRIUS MWC2.5
软件:MWC2.3  BI模式
全重:630g

参数:PID   ROLL 3 0.02  35 , PITCH  2 0 0,其他均为系统原值

要点:1、舵机的通道值原为左舵机11,右舵机3,但发现动作是反的,果断对换,左舵机接3,右舵机接11。
           2、开始一直想先用手动模式调参,无论如何调参就是荡秋千,在摔坏4根桨、打掉3副舵机齿轮、行将放弃时,开姿态模式(ANGLE)赌一把,结果豁然开朗:这货用手动模式飞不了。

电机支架是用机器人手臂支架改的。
下一步,两面加装支奴干侧板,仿真。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实验

网友A:
支持
没有看到太多yaw 和roll的动作,是否是因为摇篮的机械灵敏度太大,容易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没有看到太多yaw 和roll的动作,是否是因为摇篮的机械灵敏度太大,容易失稳?

主要想仿真支奴干飞行,所以前后飞行动作比较多。(PS 其实你看到的支奴干的pitch,在飞控里是阿凡达的roll)
支奴干的roll(阿凡达的pitch),特别容易荡秋千和失稳,论坛里两轴机基本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有几个特别快的roll动作,测试侧向稳定性。
yaw的稳定性更没问题了,因为空间比较狭小,不敢大动作,roll和yaw目前看稳定性没问题。

网友:
太牛逼了  之前看老外做过  没你这个稳  赶紧穿上西装吧

网友:
厉害!!是不是换用直升机用锁尾舵机能更稳定,速度快,建议用deko1107

网友:
用变矩桨容易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仿真支奴干飞行,所以前后飞行动作比较多。(PS 其实你看到的支奴干的pitch,在飞控里是阿凡达的 ...

嗯,你这么一解释,我再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很不错,顶

网友:
上学期想过这个设想,不过因为飞控原因就没有继续实体机部分 佩服楼主,有意愿相互交流么?q1065967347

网友B:
做功很好,yaw 很顺滑,  pid 比我认识得清楚(关键是调pitch)

对于支奴干,我的理解是两个旋翼都如同直升机(就是有十字盘),用多轴来模仿,感觉有一定难度。

网友:
楼主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好久没看到别人玩 MWC了

网友:
相互交流下楼主,我q1281328804,谢谢

网友C:
那么,为什么不搞正经支奴干呢。。。?spm=a2hzp.8244740.userfeed.5!6~5~5~5!3~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为什么不搞正经支奴干呢。。。?spm=a2hzp.8244740.userfeed.5!6~5~5~5!3~5~A

你的有斜盘哦……。贵很多!
他的只是用两个舵机,利用2维矢量控制倾斜。

另外,你一发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功很好,yaw 很顺滑,  pid 比我认识得清楚(关键是调pitch)

对于支奴干,我的理解是两个旋翼都如同 ...

多轴只能仿到类似的外形和飞行效果,做不到旋翼交叉和旋翼结构的稳定性。

另:你的那个视频我认真看过,做的很好,也让我知道了MWC的DaulCopter、SingleCopter是啥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为什么不搞正经支奴干呢。。。?spm=a2hzp.8244740.userfeed.5!6~5~5~5!3~5~A

你那个结构好是好,但制作复杂,我玩不起来啊
我这个结构简单,容易制作,价格便宜多了,我用以前多轴上多余的零件,只花了20元就把它制作出来了。

网友:
这个我真的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只能仿到类似的外形和飞行效果,做不到旋翼交叉和旋翼结构的稳定性。

另:你的那个视频我认真看过 ...

恩,交流就有一起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为什么不搞正经支奴干呢。。。?spm=a2hzp.8244740.userfeed.5!6~5~5~5!3~5~A

牛人是否发贴,把ch47, 前进,后退,左右,旋转的原理说一下:我的理解是
前后左右:  两旋翼同时同方向动(与单桨直升机相似)
旋转:两旋翼速度差控制是不行的(机头,机尾升力不平衡),更两轴一样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人是否发贴,把ch47, 前进,后退,左右,旋转的原理说一下:我的理解是
前后左右:  两旋翼同时同方向 ...

俯仰控制可以靠总距差,可以前后倾斜盘同时俯仰,也可以前面两种混用。横滚是前后倾斜盘同时动,航向可以靠总距差和前后倾斜盘差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俯仰控制可以靠总距差,可以前后倾斜盘同时俯仰,也可以前面两种混用。横滚是前后倾斜盘同时动,航向可以 ...

航向用总距差不能长时间吧? 否则前后不平衡。

如果靠总距差控制航向,另外实现方式可以简单这样:
1) 十字盘设置: 两十字盘按照普通单桨直升机设置
2) yaw 与螺距/油门通道 mix

(第一螺距/油门在3通道, 第二螺距/油门可以设置在5通道,与3通道, yaw 通道mix

如果靠斜盘控制航向
1) 同上
2) yaw 与roll进行混控

(第一roll在1通道, 第二 roll可以设置在5通道, 与 yaw 通道mix

何时宽裕了,可以买两直升机合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向用总距差不能长时间吧? 否则前后不平衡。

如果靠总距差控制航向,另外实现方式可以简单这样:

简单搞的话之前有人用两套陀螺仪分别控制前后倾斜盘也干出来了。。。

网友D:
舵机换成ES08MD响应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E:
楼主是把电机都做平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把电机都做平衡了吗?

是的,电机和桨都做了平衡

网友:
这个必须顶!66666

网友F(2017-04-26):
在Betaflight上有看到二轴模式。有人试过吗?

网友:
舵机太low。舵机拉杆部分虚位太大了

网友:
这个,记得老早就有人拿两个450直升机旋翼头连一起做过吧=.=

网友(2017-05-31):
水经验的  绑顶

网友G(2017-08-28):
楼主你好 我的roll和pitch轴动作正常  yaw没有反应  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想法也不错,点赞!

网友:
666666,2轴哈

网友:
再大点儿可以搞飞行摩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的roll和pitch轴动作正常  yaw没有反应  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没遇到过。应该不会有,除非你的yaw遥控信号没输入。

网友:
好像还看到了舵机

网友:
再装个变距系统更有意思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把飞控板的pitch轴倾斜  两只舵机按理说应该向同一个方向动作  但是我的两个舵机的动作方向是相反的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Betaflight上有看到二轴模式。有人试过吗?

你好  我最近在做f3飞控的bicopter  遇到一些问题  可否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最近在做f3飞控的bicopter  遇到一些问题  可否互相交流一下?

我没有做过二轴 :(

P/S:我是外国人。由于没有国内的电话号码,所以不能认证。10月1号后就不能在这论坛发言了。有哪位好心的朋友可以帮我认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把飞控板的pitch轴倾斜  两只舵机按理说应该向同一个方向动作  但是我的两个舵机的动作方向是 ...

我也是这样,两个舵机的通道互换一下。

楼主:
谢谢小编帮我上头条

http://www.toutiao.com/i6462220500666941965/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8-11-19):
老大……Multiwii 的 config.h可以分享下不?最近搞MWC两轴快被搞死了,调了几个月都是抖,快崩溃了………我邮箱是191339330@qq.com      万分感谢老大………

网友:
搞定了……能起飞了,就是前后有点不太稳定…………起飞后老朝后偏……调整重心后还是一样………调整中……

网友(2020-03-08):
之前看老外做过  没你这个稳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20-12-06):
想买视频中这一款飞机一模一样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