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上有气压计气压计 BMP280,为什么不能启用,固件刷的是BF3.0.1

楼主(2017-03-05):
OMNIBUS F4飞控上有气压计气压计 BMP280,为什么不能启用,固件刷的是BF3.0.1  按泡泡老师的教程已经在气压计选上打上了勾勾,为什么气压计还是不能启用。

网友:
试试3.1.0以上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看上了这块飞控。打算刷iNav装航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看上了这块飞控。打算刷iNav装航拍机。

你的F4搞到什么程度了,高手们都出来说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F4搞到什么程度了,高手们都出来说说呀!

F4飞控就在等着可以上32k的gyro。
话说有些设定是在界面上设定不到的。可能是界面和飞控固件不兼容。以前有遇过好几次了。
你可以试试在CLI上看看:
set

然后找找看baro_hardware是不是0或者ON。如不是的话,输入以下指令:
set baro_hardware =0
save
exit

网友B:
你的是否Omnibus F4 + OSD飛控?正常可以用兩個不同的firewares (OmnibusF4 or OmnibusF4SD)
前者不能用Baro & SDcard,而LED需要接PWM5
後者Baro & SDcard也能用,但LED需接上PWM6
希望幫到你們。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2017-06-10):
怎样解决的说说!

网友C:
你是哪款F4飞控啊?来张图看看!!!

网友(2017-07-26):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款F4飞控啊?来张图看看!!!

跟我的一样的……

网友:
这飞控在哪买的,多少米!

网友:
32k 真是很多問題  ,要自己修改,玩了3個星期才成功。但32k和F4 8K 在飛行沒分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飞控就在等着可以上32k的gyro。
话说有些设定是在界面上设定不到的。可能是界面和飞控固件不兼容。以 ...

固件及軟件都要下載最新3.2

网友:
才能用CLI修改

网友:
请问怎么搞好的,  请问自稳模式可以定高吗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否Omnibus F4 + OSD飛控?正常可以用兩個不同的firewares (OmnibusF4 or OmnibusF4SD)
前者不能用Ba ...

感谢😊,我的飞控按你的方法,气压计正常了

网友D(2022-01-11):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刷inav的时候才注意到的,之前bf没注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刷inav的时候才注意到的,之前bf没注意看。

正常情况下,正确刷好BF,默认就会启用。没有正常启用的话,大概率是气压计故障,也有可能主控与气压计连接的引脚故障,引起通迅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气压计坏掉了,我见网上气压计模块就几块钱,能否买一个来接上去呀?应该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