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iftoff玩起来很卡?

楼主(2017-03-06):
我的笔记本以前是4g内存,玩liftoff很卡,后来又加了4g,发现还是老样子。
具体情况就是电脑反应比遥控慢一拍。根本不能玩。
玩还有一个穿越模拟器就没这样的情况,很跟手。

网友A:
是显卡的问题吧?硬盘也有关系,换固态,对了,要是CPU不行,比如什么A8呀,i3的,就算了吧。他们的定位就不行,仅仅是办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的问题吧?硬盘也有关系,换固态,对了,要是CPU不行,比如什么A8呀,i3的,就算了吧。他们的定位就 ...

悲剧了,我的CPU就是i3四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我的CPU就是i3四核的

那就换电脑吧。真的,它的运算速度根本不行。

网友B:
你检查下游戏设置 貌似不是显卡问题吧 你检查你设置这里是不是全部0.00 如果是0.20 就会慢半拍 调到0就好了

网友C:
把画质调低吧 1080的很卡 一般800*600就可以 跟真实飞行画面还相似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画质调低吧 1080的很卡 一般800*600就可以 跟真实飞行画面还相似度高

800*600好像不能全屏了     只能窗口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600好像不能全屏了     只能窗口化

要的就是这种和真飞的效果一样 还有把图传干扰的那个打开 就和真飞差不多了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下游戏设置 貌似不是显卡问题吧 你检查你设置这里是不是全部0.00 如果是0.20 就会慢半拍 调到0就好了 ...

嗯,,,就是你说这个设置

网友:
笔记本卡一点不奇怪。。。。。我的台式机跑起来都是全功率运转,显卡那动静没比穿越机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