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f3飞控由分电板5v供电, 4个电调上的4根地线还需要焊么?

楼主(2017-03-06):
新手装机,f3飞控由分电板5v供电, 4个电调上的4根地线还需要焊到飞控上么?
看有的人说建议焊,有的又说不焊。。。有点迷茫,请教

网友A:
不用焊接,一直这样,没有问题。地线是相通的

网友:
不用焊,少一根线是一根

网友:
如果是分电板取电 已经共地了 信号线负极不用接

网友:
不用,焊了没用,只会增加重量而已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实际上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一直这样,没有问题。地线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起飞侧翻等问题不是因为不焊地线而是因为电调或者电机的其它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起飞侧翻等问题不是因为不焊地线而是因为电调或者电机的其它原因导致的?

起飞侧翻你要做好油门校准;其次有可能是电机不同步造成的,起飞要果断加油。
最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有条件上BLS Dshot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侧翻你要做好油门校准;其次有可能是电机不同步造成的,起飞要果断加油。
最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那就是电调问题,是BLS电调,现在去退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调问题,是BLS电调,现在去退货。

在调参界面里,motors里面推油门电机步调一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界面里,motors里面推油门电机步调一致吗?

飞之前就早调一致了,飞炸之后调启动力矩 进角 低转保护 消磁补偿 关闭了温度保护。各各都调了个遍。还炸。而且根据其他魔友反映可能是不支持高KV电机。同步整流开源电调主要就是BLS和VESC。VESC我没用过但得知不适用高KV,所以说也许这是同步整流电调的共同问题。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BL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之前就早调一致了,飞炸之后调启动力矩 进角 低转保护 消磁补偿 关闭了温度保护。各各都调了个遍。还炸 ...

我2台穿越,都上BLS了,没有任何问题,经常全油门飞,翻滚,各种动作,没问题,至少现在BLS飞了不下20个电。

如果弄不好就换回BL飞吧,飞才是最主要的。